[保养] 汽车长时间不开,电瓶怎么充电比较合适

楼主(2020-10-10):
可能要大半年不动车。我现在买个一个电瓶充电器,加一个时间开关。
准备设定每个礼拜充电半小时,这样充电是多了还是少了?谢谢。

网友A:
买个5W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防倒流,然后接在电瓶上,电压器常电的,插在点烟器上也可,然后放在中控台上朝阳晒着即可。

网友:
楼上高手高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5W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防倒流,然后接在电瓶上,电压器常电的,插在点烟器上也可,然后放在中控台上朝 ...

一般车点烟器都不是常电的,受ECU控制,最好直接接保险盒

网友:
5w的板不够的,放中控台其实阳光不强,损失很大
3块5w+降压模块,电流约0.1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车点烟器都不是常电的,受ECU控制,最好直接接保险盒

其实改很简单的,给点烟器的正极搞一个二极管去常电,就可以了,毫不影响原来功能。

一般12V的太阳能电池,空载在16到19V左右,峰值电流能到400mA,可以作为涓流长时间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很简单的,给点烟器的正极搞一个二极管去常电,就可以了,毫不影响原来功能。

一般12V的太阳能电 ...

感觉直接用分线器接保险盒和车身公共地比较简单也不需要任何修改

网友C:
停半年的话,把电池拆了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停半年的话,把电池拆了不更好吗

我家的停了半年一点事也没有,四年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5W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防倒流,然后接在电瓶上,电压器常电的,插在点烟器上也可,然后放在中控台上朝 ...

是车库里面,没有阳光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
只是充电时间不够,我的车,也是用电瓶充电器补充电的,每次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1次。

网友:
如果是正宗的铅酸电池充电器,肯定有充满保护,所以定时时间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车点烟器都不是常电的,受ECU控制,最好直接接保险盒

我是直接在电池那里的,用了二年了很正常

网友:
想不折腾 最好买18v太阳能板 串联一个二极管直充     10~20w就行了 充不满饿不死 更亏不了电。 反正没mppt 加上有效日照时间一天充电没几个小时,压根不给超压机会。怕超压买10w太阳能板

网友:
我上次加装个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带停车自起的),把电瓶耗的打不起(已经4年多老电瓶)然后回家用充电器充充继续用,现在把取电电路改了,继续压咋原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