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食堂大爷修三个电单车充电器索的x2万科48V12AH

楼主(2020-10-10):
有几个月没动电烙铁了,手痒。
路过车棚看到食堂大爷在自己换电动车鞍座,闲聊两句,大爷想起来我会修电动车充电器,丢给我三只让我试着修修看。
纸盒子是鞍座的快递盒,两只上海索的电子的充电器,一只万科充电器,都不过电。
我心里想要是炸芯片我就不修了,其它的试试看。

排排坐,车棚比较脏,3只插电都不亮灯

60V,48V12AH/20AH充电器,都是Y型螺丝,难不倒

拆开看了一下板子,高压侧方案都是384X芯片,
低压侧有lm358+定时芯片或专用单片机,类似南京特能,反正不是西普尔风格。

先修这个最脏的,插头氧化,外壳里面全是灰尘

万幸mos没有短路,洗洗看

等第一只洗过的风干,修第二只,这个是mos短路,取样电阻炸,不用说,芯片肯定也炸了,

这种我就不修了,取零件用好了。

第三只,mos没有短路,上电没有高压,测试220V没进来,
看来是插头线有问题,正好换炸芯片的输入线,换好之后上电OK

装壳,第3只顺利修复,万科充电器,做工一般般

第一只风干了,把插头氧化部分刮一刮,上电OK,插电瓶没反应,
原来是输出线也氧化腐蚀了,更换炸芯片充电器的输出线替换成功

用万用表感应功能查找短线处,原来是从插头根部断裂

毫不犹豫剪断,输入插头根部断裂,输出插座内部氧化

切开胶套验证,果然是从根部烧断了,断头部分融化成微球发黑

总结,三只充电器,一只炸芯片,取输入输出线分别替换另外两只充电器的输入和输出。

修好两只,丢掉一只,对得起食堂大爷了,
助人为乐(中午加个鸡腿去哈哈哈)给俺点个赞吧~

网友A:
电源可能是是铜包铝,所以容易断

网友B:
看来我运气不错,骑这么多年电动,没坏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能是是铜包铝,所以容易断

有可能哈哈,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运气不错,骑这么多年电动,没坏过充电器!

嘘~这种话不能说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简单的修一修,现在充电器变压器还有连接接线大多都是铜包铝的。品牌原装的连接线是铜的比较多

网友D:
:lol:666%r 的成功率算好的啦……支持一下

网友E:
助人为乐啊

网友F:
助人为乐 好~

网友G:
助人为乐 好!感谢分享!

网友H:
大爷说了,修好2个,加2个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修一修,现在充电器变压器还有连接接线大多都是铜包铝的。品牌原装的连接线是铜的比较多 ...

确实如此,索的48-12就很细,断面不像是纯铜色,60-20粗一些,断面铜色,万科48-12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r 的成功率算好的啦……支持一下

谢谢捧场,折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手艺不错!

谢谢大佬捧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人为乐啊

哈哈哈,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助人为乐 好~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小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助人为乐 好!感谢分享!

谢谢捧场,
举手之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爷说了,修好2个,加2个鸡腿

必须的哈哈,留一只存着下次

网友:
手动点赞,还赚一个废板。看到那么脏的电器一般会犹豫很久,刚扫地阿姨拿个美的高压锅来,open故障,打开里面很脏,顶盖据说是锁扣,没撬杠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