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明致PCCHIPS am386DX主板

楼主(2020-10-10):
在家找出一块386DX主板,就拍出来了。AMD386DX40主板和CPU都是好用的,只是没有AT电源了,现在点不了!

网友:
黄金!好多黄金

网友A:
这个当年应该算高端主板吧,我手里一片386集成cpu的,主板上就一个大ic,原件很少的

网友B:
买根ATX转AT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根ATX转AT线就行了。

您不说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线,刚刚淘宝查了一下,真有,不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应该算高端主板吧,我手里一片386集成cpu的,主板上就一个大ic,原件很少的 ...

当年这个牌子算高端了。

楼主:
可惜不会提炼呀!!

网友C:
3.6V的电池竟然没有漏液,质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的电池竟然没有漏液,质量真好。

嗯嗯没漏液但电池的引角有点腐蚀,必竟20多年的东西了。

网友:
我当年用的第一台电脑主板很像,AMD 386DX40,RTG3106显卡,内存4M,210M硬盘。

网友:
386DX主板带Cache的都是比较后期和高端的,这应该是跟主板采用的新型芯片组有关,PCCHIPS的主板最大特点就是“镀金”,各种接插件和电容都是金光闪闪的

网友:
这片板子在国内常见的版型版本还是很多的,主要差别我看就是CPU是不是拔座式还是表面焊接的,以及Cache区有无、焊接还是拔座

网友:
等点亮,我也有张类似的。还要显卡和多功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