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这种小米的手机内存颗粒能做成U盘吗?

楼主(2020-10-10):
             刚从红米4X上拆下来的,海力士16G.这个要用什么样的U盘料板?什么样的开卡软件?

       H9TQ17ABJTMC    URKUM      520A
   2MHIHC27Q4

网友A:
可以做U盘,买BGA221脚位的NS1081或au6438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U盘,买BGA221脚位的NS1081或au6438改就可以

谢谢大神。你的头像是你的婚纱照吧

网友B:
字库门经典型号之一,找1081就行了,但是你先确定这个emcp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门经典型号之一,找1081就行了,但是你先确定这个emcp是好的

是不是不值得做U盘?自己的淘汰手机而已,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你的头像是你的婚纱照吧

真的是,哈哈,你果然聪明伶俐

网友(2023-08-26):
我也有一个,楼主成功了没

网友:
围观,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后可以发个实践操作教学贴,谢谢了!

网友C:
16g   你是觉得主控不够贵  还是u盘不够便宜   现在一个主控14块左右到手   一个32g  14块钱左右都能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g   你是觉得主控不够贵  还是u盘不够便宜   现在一个主控14块左右到手   一个32g  14块钱左右都能弄到了 ...

谁在挖坟?这是2020年的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在挖坟?这是2020年的贴

我前面那个

网友:
可以做的,就是现在看来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
本来不应该挖坟贴的,恰巧我在20年底拆过一部联想手机,就是这款海力士16g,质量非常差,手机就是坏在这个芯片上的,刷系统都刷不进了,应该做不了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