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感谢大神指点,我终于DIY了一个2TB盘

楼主(2020-10-10):
4贴intel  512G L06B

网友A:
总共用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用了多少钱?

500收的2T(3个颗粒)+1个买的颗粒290+60缓存+70板子

网友:
如果有图和过程就好了,学习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DIY了一个2T机械硬盘

网友:
上读写速度看看

楼主:
在跑RDT 跑完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收的2T(3个颗粒)+1个买的颗粒290+60缓存+70板子

500元2T的04T价格飞起呀

网友:
你倒是发张图啊

网友:
很便宜了不错

网友:
04T
不是需要跳线嘛? 普通板要怎么操作,直接在主板上飞线短接两个(或者三个)点嘛?

网友:
够牛的,2T MLC!
速度一定很感人。

楼主:
    已经开出,RDT PASS ,速度一般般无掉速。

网友:
出了名的坏块王都被你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哎.......

这颗粒---- 白标的L06B 512G

网友:
牛人遇到了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