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屏幕里面的污渍怎么取出?

楼主(2020-10-10):
显示器屏幕里面的灰尘怎么取出?有一个老旧显示器,联想的,很厚重,升降座,顿时情怀病犯了,费了很大的劲擦洗干净,装上后发现屏幕里面有灰尘,怎么进去的,怎么取出来呢?

网友:
如果是在背光模组里面的话 要慢慢拆到分开几层间把灰尘弄掉,还是有点难度的,要防尘 防指纹 油污.....

网友:
不要搞了  要拆背光

网友:
我认为那就是个坏点罢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背光里的灰尘。这个建议别搞了,越搞越多。

网友:
那不是灰尘,那是只虫子,液晶面板分好几层,爬进只虫子很正常,

至于清理,参考二楼,

网友:
我的是很久没开机生成的霉点.

鼠标移上去可以看到黑点减轻.

同求办法.

楼主:
可能是灰尘,坏点是点,这个不是,也不像个虫子,那就摆着吧,不拾掇了。

悄悄问一下:上传的图怎么放正?

网友A:
一般是背光层被污染了,搞这个很麻烦,还不如直接换屏。1、无尘环境,2、大型背光无影灯工作台,3、专用吸尘器,4、专用清洁液,5、一双灵巧的手。拆出面板,拆除金属保护框,分离背光灯,这时就剩下面板组件了,保护好斑马纸后仔细分层拆开,吸尘器将所有层清洁一次,用清洁液清洁一次,将所有曾在背光无影灯工作台上观察,对污迹部分再清洗,确认无污迹后组合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背光层被污染了,搞这个很麻烦,还不如直接换屏。1、无尘环境,2、大型背光无影灯工作台,3、专用吸 ...

谢谢,不光麻烦,条件达不到啊。

网友:
不是坏点我有个显示器也有这种情况,是灰尘怎么进去的搞不懂。胆大心细放心整,强迫症受不了。也不用那么严厉的条件,我改装过过42寸电视LED灯珠直接拆开了搞容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