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神松下EYF560T1H参数

楼主(2020-10-10):
今天咸鱼看到的松下7.2V的冲击起子,好奇查了一下百度没有查到具体参数,所以问问大神们这机器的参数以及机器后面有个圆圆的是做什么功能,图片来自咸鱼,我没有多的图片.

网友A:
把作业修改下,我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作业修改下,我表示看不懂。

我就想知道这台冲击起子的扭矩是多少牛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台冲击起子的扭矩是多少牛米

你想要多少N·m?
这个机器随便玩吧。

网友C:
貌似30牛米都机器,

网友:
好像就是电池低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少N·m?
这个机器随便玩吧。

对扭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30牛米都机器,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少N·m?
这个机器随便玩吧。

我希望是30牛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希望是30牛米左右

这机器实测没有30N·m,一档约2N·m,二档约5N·m,三档带冲击约15N·m。

这款松下560实际上是一款试水机,也是松下第一款工业电批,所以存货不少,但问题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实测没有30N·m,一档约2N·m,二档约5N·m,三档带冲击约15N·m。

这款松下560实际上是一款试水 ...

谢谢刘哥,这机器还可以调档?更加好奇了,是要专用遥控吗?还有这机器都是什么问题,开关还是电路。

网友D:
成色是真好,价格不高的话,随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色是真好,价格不高的话,随便玩玩!

被秒了,350不包邮,口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实测没有30N·m,一档约2N·m,二档约5N·m,三档带冲击约15N·m。

这款松下560实际上是一款试水 ...

试验的小白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刘哥,这机器还可以调档?更加好奇了,是要专用遥控吗?还有这机器都是什么问题,开关还是电路。 ...

毛线,就开关那儿三段式,时灵时不灵的,反正我是500元打水漂了。
一口价500元拿下,改成锂电,然后玩了一段时间500元出了。

网友E:
以前打包过20多把560.581,这货电池麻烦,又不能换锂电池,内部电路板复杂,功能简单,350买这货只能说钱多人傻,买10.8无刷不香吗?我当初20多一把买的,后面50一把全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秒了,350不包邮,口水一下

忍两天就好了,别冲动,我TM最冲动的就是花一千多买16GB内存。贼后悔。这些年也瞎花万把块了。干点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打包过20多把560.581,这货电池麻烦,又不能换锂电池,内部电路板复杂,功能简单,350买这货只能说钱多 ...

没有的东西总是被惦记,到手玩玩也就三天热度,每个人都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两天就好了,别冲动,我TM最冲动的就是花一千多买16GB内存。贼后悔。这些年也瞎花万把块了。干点啥不好 ...

不冲动哪来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