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128G)慧荣SM3281BB主控 现代TLC颗粒(2CE)

楼主(2020-10-10):
台电锋芒(128G)慧荣SM3281BB主控 现代TLC颗粒(2CE),TB百亿补贴的时候59.9元买的,速度还可以!想问一下大佬,慧荣SM3281BB是什么主控?感觉没有SM3281AB好。

网友A:
这个速度不是缓外速度啊,给个缓外速度参考下啊

楼主:
再上一个跑圈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不是缓外速度啊,给个缓外速度参考下啊

缓内速度,HYv4 3111 4CE直写也才160,怎么可能2CE直写100比L06B还快?

缓外写60左右大波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缓内速度,HYv4 3111 4CE直写也才160,怎么可能2CE直写100比L06B还快?

缓外写60左右大波浪 ...

嗯,如果缓外60还算可以了 接近一般3.0 64G MLC的速度。价格速度容量比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内速度,HYv4 3111 4CE直写也才160,怎么可能2CE直写100比L06B还快?

缓外写60左右大波浪 ...

你说得对!写入从60多M直接掉到2M,周而复始,大波浪。

网友C:
BB不是比AB后出来的么?支持更多闪存,而且速度稍稍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不是比AB后出来的么?支持更多闪存,而且速度稍稍有提高。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2020-12-25):
已到手稍后补图 53块买的同款 SM3281BB 海力士2CE每5GB掉速1MB/s 3.0 写入速度48-55mb/s 跑圈 最高速度写入55 最高读取150 读取速度79-150  3838P20491

网友D:
跑圈图来了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630-C01
闪存识别码: AD5E283300A0 - Hynix(海力士) H25BFT8A1M8R - 2CE/单通道 [TLC-16K]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5BFT8A1M8R x 2片/通道 x 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圈图来了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你的比我跑圈测试的快了好多!你用的win10系统吧?

网友(2021-09-08):
主控在哪下载
楼主

网友:
我的找了个黑片的量产完蛋了呀

网友:
高手在贴中

网友(2025-05-12):
我也觉得AB的比BB的好,可是没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