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江淮瑞风S3更换近光氙气灯

楼主(2020-10-10):
2017年近光改为雪莱特氙气灯,到今年9月,右边灯不亮了。

这次选用石栏品牌的,网上买回后就开始更换。

开工。

过程忘记拍照,这是更换好的右近光

左近光是雪莱特氙气灯

两个品牌标示色温都是6000K,都实际发光色温不一样。

网友:
支持动手。左右有点不同亮度……

网友A:
平常可以  雨天惨不忍睹  可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可以  雨天惨不忍睹  可见度

是的,想买4300K或者5500K的氙气灯,卖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想买4300K或者5500K的氙气灯,卖家没有

我之前就是氙气大灯 后来  有时误触碰关了 开起来要等2-3分钟才能开   挺麻烦  我现在改LED大灯了 也随便用用

网友:
感觉左边的色温好些,右边太蓝了。

网友:
之前换了对4300k的 汉雷澳兹姆一体.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换了后灯罩要做防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氙气大灯 后来  有时误触碰关了 开起来要等2-3分钟才能开   挺麻烦  我现在改LED大灯了 也随便 ...

LED的改透镜了没,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的改透镜了没,好用不

乐驰 便宜车  没改透镜   主要是便宜   开关不影响  温度没氙气高   一般用用  某宝卷后 63元一只    氙气也要100多

网友:
你这个改成氙气大灯,氙气产生那么多紫外线,大灯罩会不会变黄?
我用的LED灯,感觉远光一般,近光可以。
主要是之前怕烤焦灯罩,还有烧车身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氙气大灯 后来  有时误触碰关了 开起来要等2-3分钟才能开   挺麻烦  我现在改LED大灯了 也随便 ...

一直都是秒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乐驰 便宜车  没改透镜   主要是便宜   开关不影响  温度没氙气高   一般用用  某宝卷后 63元一只    氙 ...

这种不加透镜的改灯就是万人骂。

网友:
你关了马上开 来回2.3次看下  这是怕误碰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加透镜的改灯就是万人骂。

改了也有被骂的 只要亮度超过别人都会骂  年审能过就行  还有比如远近光灯也有人不切换 不是也有透镜 好的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了也有被骂的 只要亮度超过别人都会骂  年审能过就行  还有比如远近光灯也有人不切换 不是也有透镜 好 ...

带透镜的近光有截止线的,再亮也是截止线以下。
市区一般只开近光,上了快速路或者高速再开远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透镜的近光有截止线的,再亮也是截止线以下。
市区一般只开近光,上了快速路或者高速再开远光。 ...

市区是开近光灯    不过远光灯也不少   我基本都是近光灯   算了  随便开开了

网友(2021-09-14):
江淮s3 , 近光不是标配透镜的么?还改什么透镜呀?

网友:
6000K色温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