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数字电桥有合适的推荐吗?

楼主(2020-10-10):
这两天突然想买一个数字电桥,主要用来测电容、电阻。色环电阻我根本分不清大小,即使对着说明也判断不了,自己对颜色敏感度太低。坛里老是介绍电容D值的,这东西用万用表又测不出来,所以还是咬咬牙买个数字电桥吧。网上有中创的,胜利的等多个品牌,台式和手持的多种型号,大家给推荐一款比较适合。或者有经常用的谈谈性价比高的。

网友A:
晶体管 测试仪搜搜看,优点是方便,个别时候会误读,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玩玩。

网友B:
数字电桥,主力测量电容、电感、小阻值电阻。大阻值电阻普通万用表就可以胜任了。如果地方允许,还是台式机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 测试仪搜搜看,优点是方便,个别时候会误读,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玩玩。 ...

买了一个,感觉误差比较大。我主要是判断测晶体管好坏和引脚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桥,主力测量电容、电感、小阻值电阻。大阻值电阻普通万用表就可以胜任了。如果地方允许,还是台式机 ...

品牌呢,中创的如何,好多人都推荐这个。其它的品牌价格好像比较高了。

网友:
同惠的好像不错。。。

网友:
强烈建议同惠的

楼主:
价格比较高呀!外观好像比较普通,哪个型号的更合适些?价格比起其它品牌的高的多,参数也不是很抢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呢,中创的如何,好多人都推荐这个。其它的品牌价格好像比较高了。 ...

广大坛友都说了,同惠。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牌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比较高呀!外观好像比较普通,哪个型号的更合适些?价格比起其它品牌的高的多,参数也不是很抢眼 ...

LCR数字电桥这个仪器,没有特别要求还是玩国产机吧,我来推荐一下:

1、中创ET43系列,中创给很多家代工包括VC、UT、MST等,自主品牌比较小众,以前产品品控时好时坏,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价格也很优惠,个人推荐ET432精度与指标与ET433一样,只不过测试频率433是以1HZ步进,测试电平0-0.7mV可调,但实际上没什么鸟用,除非你做CCB大量筛选。-------全新价格在近千元。

2、安柏AT826,做工比中创好一些,精度、速度、稳定性也要高一些,但功能上少了DCR、偏置功能,读取一些比较特殊电容时有所误差,但手持电桥你想与台式比较是不可能的,所以说DCR、偏置功能只能作参考。-------全新价格1300左右。

3、台式LCR电桥还是选择同惠吧,稳定性好、速度也快、功能齐全,关键优选有两点:一是配件附件便宜,不像进口货动则上千元;二是长期稳定性较好,并不比日系、美系差,当然与AG、FLUKE高端货无法比较。推荐入手TH2830,0.05%精度,与TH2832比较,除了少了恒定电平、DCR、DC偏置外,其它指标几乎一样。TH2830全新价格大约是3700左右,2832全新价格是6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R数字电桥这个仪器,没有特别要求还是玩国产机吧,我来推荐一下:
1、中创ET43系列,中创给很多家代工包 ...

中创ET4410或者ET4510怎么样?有报价1170和1390,台式机应该比手持的性能好些吧。同惠远超预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创ET4410或者ET4510怎么样?有报价1170和1390,台式机应该比手持的性能好些吧。同惠远超预算了。 ...

你要台式干嘛??没有那么高要求吧,台式电桥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接地线,必须是标准地线。

网友:
去年双十一买了优利德UT612B
800块不到,我感觉这个价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台式干嘛??没有那么高要求吧,台式电桥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接地线,必须是标准地线。 ...

有固定场所,不移动情况下。价格差不多选台式机显得更高大上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固定场所,不移动情况下。价格差不多选台式机显得更高大上些。

有固定场所的话,台式LCR数字电桥可以选择同惠2830,但必须有良好、规范的接地,不然测量出来的数值还不如万用表稳定。

网友:
台式机就不要考虑中创、胜利(中创代工),他们的台式机就是手持表换个壳,不过一般应用手持的可以了,中创的432和430性价比较高,433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R数字电桥这个仪器,没有特别要求还是玩国产机吧,我来推荐一下:
1、中创ET43系列,中创给很多家代工包 ...

中创给UT代工的电桥是哪一款?UT612吗?

网友D:
手持表主要分单片机式的和传统鉴相器式的,算法不同,像中创的电桥应该就是单片机DFT计算的,感觉主参数可以但副参数准确性待商榷。传统鉴相器式的推荐同惠/优高/安柏,钱多的话也可以上keysigh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持表主要分单片机式的和传统鉴相器式的,算法不同,像中创的电桥应该就是单片机DFT计算的,感觉主参数可 ...

keysight确实不是有钱就能玩得起的机器,附件比主机都贵,唉玩不起。

台式还是首推同惠,其次安柏,优高也不错但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据说后者都是从同惠走出去创业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ysight确实不是有钱就能玩得起的机器,附件比主机都贵,唉玩不起。

台式还是首推同惠,其次安柏,优高 ...

最近几年传统电桥貌似没什么发展,倒是像中创这种单片机式的电桥发展挺快。优高的手持跟同惠简直是一个模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