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突然多了2个浏览器

楼主(2020-10-10):
不知道啥时候多了这2个“李鬼”,卸载里找不到,如何彻底删除呢?

网友A:
你这里面流氓不少。不在意这二吧。
IE应该加了不少书签,主页也被改了。

网友B:
是否用了非官方系统,是否用了大白菜或者老毛桃?推荐MSDN的系统,以及微PE。

网友:
是不是就两快捷方式
属性看看命令行指向哪里

网友C:
这字体歪七扭八真尴尬

网友:
这是有人暗中给你送礼了

网友:
这是快捷方式,直接删除即可!

网友:
我正纳闷,我桌面上的浏览器不见了,桌上桌下找个遍,就是找不到,原来是偷偷溜到楼主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流氓不少。不在意这二吧。
IE应该加了不少书签,主页也被改了。

WIN10有没有自带清理的或清理流氓软件的
因为从不用啥大师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字体歪七扭八真尴尬

这字体歪?你确定眼没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有没有自带清理的或清理流氓软件的
因为从不用啥大师的软件

W10
一直后台升级和杀毒,我不喜欢。
还在用W7
应该可自己删除的
不能删除?或许有问题了
我会怀疑有问题,这方面我有不懂,我只会马上重装系统,
原版的W10、W7 装好后桌面只有个垃圾桶
有其它图标的都不是干净版

网友D:
先前图方便,一直用老毛桃装系统,网上下的干净系统,装上后一大堆大师软件,以为网上所谓“干净系统”也不“干净”,后来直接微软下的也不行,才发现是老毛桃,果断格了U盘,用微软下的系统刻了光盘,直接安装,从此系统“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前图方便,一直用老毛桃装系统,网上下的干净系统,装上后一大堆大师软件,以为网上所谓“干净系统”也不 ...

现在光驱少用了,笔记本的光驱拆了装了硬盘了,直接用U盘量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用了非官方系统,是否用了大白菜或者老毛桃?推荐MSDN的系统,以及微PE。 ...

系统装好时是没有的,后来不知装了啥被偷偷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流氓不少。不在意这二吧。
IE应该加了不少书签,主页也被改了。

我用的火绒安全,免费的功能也不少,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少优盘启动制作软件是流氓,装系统时强加各种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