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HZ_E500(小翼管家定制版)

楼主(2020-10-10):
收了个中兴ZXHZ_E500(小翼管家定制版)。不知怎么进入设置的帐号/密码吗?照反面的粘纸进不了。请教下方法???????

楼主:
照粘纸中的帐号、密码进入不了如图。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面不是有个reset 孔吗,看看能不能按住20s 恢复出厂

网友:
reset键,找个针捅3秒重置

网友A:
捅菊花恢复出厂设置后再用贴纸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捅菊花恢复出厂设置后再用贴纸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陆

捅了N次了。都一样登陆不了(用贴纸上的用户名和密码)但接在主路由后正常上网。WiFi也是贴线上的密码上的好好的。

网友B:
odmin,不是admin吧,账户和密码注意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odmin,不是admin吧,账户和密码注意大小写

低级错误。就是密码大小写没注意到。搞掂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谢谢。拆机看看。这也太假了。那么小的板。主芯片密封了看不了型号。可能也就是联发科的组合吧!

网友C(2021-07-15):
主控不是联发科,是中兴的

网友:
好一个odmin.......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C:
主控不是联发科,是中兴的

对,应该是zx279128s

网友:
好一个odmin

网友(2022-10-11):
这种的能不能刷别的固件

网友D(2023-02-16):
楼主 这个速度怎么样啊,准备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速度怎么样啊,准备淘一个

现在要淘WIFI6的

网友:
楼主也是不细心,不过这个ODMIN一般也细心不了

网友D:
有便宜点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便宜点的推荐吗

咸鱼搜索啊,几十元一个

网友(2024-05-25):
前几天也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