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屏显示逐渐消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10):
一台电力监测仪冬天使用过,最近想测试一些数据,发现插头插上后,液晶屏显示从正常显示到完全没有显示,各位维修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如何修?PS:拆开仪器发现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
一般是晶振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  显示非常暗   必须特定角度才能看清

网友:
拆开看下有个圆柱形的晶振没有?有都话就找旧主板,电子表,电子钟上的晶振拆个,安装上。

网友:
电容不行了?

网友:
换里面一个安规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有两个晶振,拆了一个工商银行密码器的圆柱晶振(小一号)换上去,彻底没有显示了!把原来的再换上去也没有显示了。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