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MA567M恢复华为界面后如何恢复成电信登录界面

楼主(2020-10-10):
求助各位坛友,华为MA567M恢复华为界面后如何恢复成电信登录界面。
华为MA567M23端口开,通过Telnet方式恢复成了华为的界面,现在想恢复成电信默认的登录界面,这个要怎么操作啊,求各位大神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刷机或者修改ctree配置
都退回原厂了还改个啥电信界面。。。。。。。。。

网友:
彻底搞死后,10000号报个障碍,让电信维护人员老更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或者修改ctree配置
都退回原厂了还改个啥电信界面。。。。。。。。。

求指教,大神

网友:
原厂界面的配置自由度比运营商界面多多 了,回去干啥呢

网友B:
网上有关于华为界面如何改的方法啊,得搜搜,好像也是用telnet改参数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关于华为界面如何改的方法啊,得搜搜,好像也是用telnet改参数改的 ...

参考这个帖子,具体操作方法你得参考用cmd更改参数的方法。
https://koolshare.cn/thread-50132-1-1.html

网友:
在登录界面右边点击营运级选择就会变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