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华三面板AP WTU430H 误接48V POE电源后加电无反映

楼主(2020-10-10):
网上淘了个H3C WTU430H,一开始接着12V直流电源在用,改好了flash,刷好了爱快固件。没注意看POE是24V的,因为之前用的H3C的AP都是48V的,接到POE交换机下没工作,还以为是网线有问题,换回原来的面板AP是好的,脑子秀逗了找来了个48V POE电源,接上发现电源灯闪了几下,接回12V电源也不会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48V POE电源是强制供电的,应该是把电源板给烧掉了。

电源板正面,支持24VPOE,12V直流电源输入。

D869和D870是电阻还是二级管?测试D869有2欧姆左右的电阻,D870没有反应。插上12V电源D869和D870以及上面的D811、D812、D815、D816都会发烫。

电源板反面

很奇怪,插入12V电源时,用万用表测试插座脚电压只有3.8V
插上12V电源,D813、D814、D817、D818和D871也会发烫。

请教各位大神,是哪个电子元件坏了。如果要改48V POE供电要怎么改?如果改不了能恢复12V直流供电就可以了,24V POE供电基本上是用不到。

网友A:
口述很难解决问题。。自己修过几个关于电源坏的板子,感觉都是运气好才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述很难解决问题。。自己修过几个关于电源坏的板子,感觉都是运气好才修好的。 ...

大神,指导一下!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B:
从网口走的还是从dc口走的,dc口查那几个肖特基,网口走的查pd模块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网口走的还是从dc口走的,dc口查那几个肖特基,网口走的查pd模块外围电路 ...

肖特基十什么?

网友C:
图片里的MOS管好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里的MOS管好像烧了

这个应该是脏了

网友D:
二极管发热 12v电压被拉低 肯定是有短路了  把坛友说的那个mos管拆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发热 12v电压被拉低 肯定是有短路了  把坛友说的那个mos管拆掉看看

Q14应该一起脏了

D869标着“LT7B40  CG”的是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通断档测试蜂鸣器会响,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把输出断开,避免后级电路损坏。D869,D870导通了,就是坏了。Q14也得查查。

楼主(2020-12-10):
谢谢各位,把短路的D869拆除,DV12V供电正常了。

网友(2021-09-04):
请问楼主POE改48V成了吗?爱快固件能否分享一下34811966@qq.com,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非标POE供电用的4/5,7/8脚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