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多功能电锤

楼主(2020-10-10):
准备入一个多功能电锤,预算300到400,主要是家里装修,装些卫浴烟机热水器之类的。求推荐。杭博,沪工,东城这些怎么样。

网友A:
神器大有5401
jd蹲一下家用版能480左右到手。

网友B:
上半年入得东城轻型电锤 家用不错

网友C:
东成轻型电锤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
家用买个二手220V电锤随便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器大有5401
jd蹲一下家用版能480左右到手。

准备入个插电的,电池怕长时间不用放坏了,到时候用到了配电池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入个插电的,电池怕长时间不用放坏了,到时候用到了配电池成本高

表示同意,一年用不了几次,插电的就好了,不用维护电池,性价比也高。

网友D:
博大这个牌子也不错,轻型电锤的电镐功能可能不是很给力,如果电镐功能用得比较多,最好考虑重型电锤

网友:
据说东城比较出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准备入个插电的,电池怕长时间不用放坏了,到时候用到了配电池成本高

推荐你一款,用过后记得给我加分。不要问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直接买就是了。

工业级 轻型电锤 大功率冲击钻电钻电镐 混凝土多功能家用 充气钻-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97687141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半年入得东城轻型电锤 家用不错

也看了东城的,国产里面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成轻型电锤这个比较好用,

对,就是准备买个轻型电锤,省力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大这个牌子也不错,轻型电锤的电镐功能可能不是很给力,如果电镐功能用得比较多,最好考虑重型电锤 ...

电镐功能应该用的不多,偶尔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你一款,用过后记得给我加分。不要问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直接买就是了。

到底有多好用,这么自信呀

网友:
锐奇2520E,插电的,300多块钱可以到手。

网友:
插电就东成。维护方便。随便走到哪都有网点

网友:
安装工。3把电锤5401,博世,东成用最多的还是东成随便丢不心疼关键是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有多好用,这么自信呀

插电电锤,只有这家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