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用脚控制的开关来控制角磨机的 踩下一直通电 再踩下断电的

楼主(2020-10-10):
有没有用脚控制的开关来控制角磨机的

楼主:
暂时考虑用公牛的 单开开关 明装的

网友A:
不安全,踏板开关带自锁的即可

网友:
太有了,淘宝搜

楼主:
淘宝好像只有触点式 按着开 松开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踏板开关带自锁的即可

淘宝好像米有 问了一圈了

网友B:
做一个脚控插座即可,什么机子都可以脚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脚控插座即可,什么机子都可以脚控

买个触点的回来改

网友:
自己做一个不就得了,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踏板开关带自锁的即可

淘宝淘了个自锁的

网友:
串联个点焊机啥的外挂的鼠标就行了,

网友C:
缝纫机的调速脚踏开关即可,踩下深度不同,速度不同,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纫机的调速脚踏开关即可,踩下深度不同,速度不同,非常好用。

淘宝里有脚踏自锁开关 淘了个 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