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早教机坏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2020-10-10):
好好的没反应了,不知道哪里坏了,开关没问题 ,这个大的八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没5V输出

网友A:
大sop-8芯片,应该是flash芯片,一般是放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sop-8芯片,应该是flash芯片,一般是放固件的

我猜也是,可能掉固件了

网友:
哪哈缺5V给那里送5V就行

网友:
牛屎版 检查供电个开关都没事就只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