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买的三个小电磨

楼主(2020-10-10):
都是9.9包邮的,一起拆开看看。

1. 质量嘛,自然美耐特最好,设计的蛮合理,自己的工厂生产。

2. 这个电摩觉得满粗壮就买了一个,里面线路还用热缩管包起来了,蛮用心的,还行吧。

3. 这个嘛,因为带调速就买了一个,还是蛮单薄的,相比美耐特要差很多,感觉做工很一般。

网友A:
施力特的明显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力特的明显有劲

我也买了这些,平时没啥用 反正都是当玩具。

网友:
这三个都有,还多了个科麦斯的一起放着吃灰

网友B:
原来结构这么简单,我决定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结构这么简单,我决定自己做一个

自己做成本比买的高

网友:
买便宜货要趁早,虽然价格一样但是越往后精简的越厉害

网友:
买了实力特不错

网友:
我怎么搜不到9.9的小电磨

网友:
都是些玩具,买过施力特,用小的合金磨头就晃不行了,还是买个几十块钱一百多瓦的把!结实!

网友C:
我推荐施力特被坛友喷,最终的使用口碑才是硬道理
另外楼主的美耐特的电机怎么比我同样9.9入手的美耐特电机要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施力特被坛友喷,最终的使用口碑才是硬道理
另外楼主的美耐特的电机怎么比我同样9.9入手的美耐特电机 ...

应该都是一样的吧,280电机

网友:
施力特吧 毕竟大啊

网友:
美耐特哪里领卷

网友(2020-12-15):
小电磨内部基本结构都是差不多的,估计很多坛友对那个调速电磨控制板的正面更加感兴趣,只可惜羞羞答答没露面。

网友:
额。。。。美耐特不是黑磨了嘛,370电机,主轴缩水成铝轴了。。。。你这个绿磨是最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