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维修福禄克15b不开机过程

楼主(2020-10-10):
这表网上买的开机屏幕一闪,显示乱码后黑屏,拆机板挺新没修过,就是缺个拨档弹片,初步测供电正常,怀疑晶振和处理器,查晶振黑笔接电池负,红笔测晶振两脚电压1.14v和1.45v。直接测晶振两脚无电压,也不知道好坏,才想起我的vc86e可测频率,第一次用别笑。晶振两脚都是4m正常。
再查处理器供电电压正常,万用表开机电流7MA,网上说正常应该1.5MA左右,应该处理器短
路了,原装是fs9721贵要四十,网上买了拨档弹片和便宜的7721处理器才10元一片。替换装上后很完美,功能全部正常,除直流电压低一点校准后,其余档位都准确。这表电容档太慢,电阻档还过得去,别的档还行。可能用惯胜利86e的原因吧。整体做工15b要好很多,特别那拨档开关,甩86e几条街。
修好后发个贴,给大家维修做个参考。

网友:
恭喜,喜提福禄克!

网友:
不错,多少钱收的?修复后精度如何?

楼主:
手里就有个电压基准586,修好后对比低0.04v.校准了下。电容和电阻档没动,和我的胜利vc86e比,前三位值一样。就是交流电压档有一伏以下的底数,表笔短接会归零

网友:
洗得真干净,感觉b和b+的黄皮材质不同

网友A:
1-11脚有变形,校正了再装就更好看了。像是掉地上摔过。这个版本少了R64,R34也从976直接上的10M了,27 29大小电流校准也省了。葫芦壳最大的改进就是过孔沉金和盖油了。也不知道前几版是不是故意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脚有变形,校正了再装就更好看了。像是掉地上摔过。这个版本少了R64,R34也从976直接上的10M了,2 ...

芯片没问题,是我焊功不好,芯片脚上的锡没拖焊均匀。刚接触这表,也不知道这个版本对比那个有r64的板,哪个好。这表买来带修好花了80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就有个电压基准586,修好后对比低0.04v.校准了下。电容和电阻档没动,和我的胜利vc86e比,前三位值一样 ...

唉,你这是多此一举!!!!!!
由于你更换了硬芯,在拆除和焊接对PCB板、左边两个可调电阻器,还有R9、R10分压电阻产生热效应,所以电压精度有些偏了。

实际上回焊好后,应该将PCB包好,放到冰箱冷藏48小时,尽量消除热效应,再在常温下放置24小时,方可组装起来,再去与基准比对。

FLUKE 15B确实是一块蛮好的表,但应该严格在23度左右环境中进行校准,可以使用很多年。另外38HOT论坛里还有这个表透镜修复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老版本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你这是多此一举!!!!!!
由于你更换了硬芯,在拆除和焊接对PCB板、左边两个可调电阻器,还有R9、 ...

唉,换芯片还这么讲究啊。我不懂,只以为换的芯片原因,就校准了下,看来还要多学习。现在毫伏档不插表笔,就有底数,一个字一个字往上跳,能有几十毫伏,短接表笔后能迅速归零,

网友:
这个版本很不错,倒不是因为硬芯,而是电流采样为4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你这是多此一举!!!!!!
由于你更换了硬芯,在拆除和焊接对PCB板、左边两个可调电阻器,还有R9、 ...

换芯后电压偏差的原因不是热效应而是芯片内基准的差异。

网友C(2020-12-07):
显示屏花了怎么才能搞得那么透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花了怎么才能搞得那么透亮?

佳洁士

网友(2021-04-05):
非常好,学习收藏了,谢谢您

网友(2023-03-20):
厉害厉害!处理器都能拆下更换,工具一定不少!

网友:
能换这种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15B可以整出17B多余的按键,高手还能加背光,实际上再加个排阻保证线性,加个RMS,这玩意差不多就成115的水平了!

网友:
学习一下,十几块就修好了几百块的,真赚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花了怎么才能搞得那么透亮?

pdd买个抛光膏,干净毛巾手动抛光一下,要求高就费点劲了,我要求低的,随随便便抛光一下,比以前强太多
白色的是中抛,绿色那种是精抛,几块钱一个,便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