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48v led

楼主(2020-10-10):
这种led灯条串联失败,一边尾部一拖锡,另一边接电源线,短路状态,吸顶灯很多也是led灯条串联的,请教下这个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本来好好的,你自己非得给它短路。这灯条每一节都是一个回路,剪刀标志那里都是是并联的。现在你给它交错并联了,有一半的LED加的反向电压,当然短路了。

本来上面这个接法,你是下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好好的,你自己非得给它短路。这灯条每一节都是一个回路,剪刀标志那里都是是并联的。现在你给它交错并 ...

12v接法我知道,请教下我把这个 12v灯条4条串联48v供电可以吗?

网友:
焊接位置只能并联,你还是直接买高压的灯条吧,48V的灯条有没有我不知道,24V灯条是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接法我知道,请教下我把这个 12v灯条4条串联48v供电可以吗?

既然要串联,那么每块灯条只能焊一个点。第一个灯板+级接入电源+级,-级接下一个灯条+级,依次类推,最后一个灯条-级接电源-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好好的,你自己非得给它短路。这灯条每一节都是一个回路,剪刀标志那里都是是并联的。现在你给它交错并 ...

这图错了吧

这类灯条内部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
所以我认为应该这样才能实现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