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剃须刀(PHILIPS S561/12)

楼主(2020-10-10):
2015年8月买了个飞利浦的双头剃须刀,当时499。最近发现充不进去电了,而2001年买的一款飞利浦小型的hq36,电池还刚刚的,不禁感慨新不如旧呀!那就拆开看看啥情况,见图。两节镍氢电池串联。立马花27块买了两节电池,电池两三四天后到,换电池的过程和结果请脑补,就不发帖了。又省至少200块。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看起来电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看起来电路很复杂

飞利浦(PHILIPS)电动剃须刀 全身水洗 刮胡刀 S561/12

网友B:
和我前几天拆的结构上有点像,不过她是锂电池了。

楼主:
小编蛮辛苦,很负责任,半夜三更还在工作,把我的题目改得更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前几天拆的结构上有点像,不过她是锂电池了。

五年前的产品还用镍氢电池呢。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楼主:
飞利浦的剃须刀和理发器,感觉就是模具比较精细,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C:
我的感觉 飞利浦剃须刀至少三头的 市场价格至少六百以上的 锂电最好 这样用个小十年没问题

网友:
06年买的松下剃须刀镍氢电池的充一次电能用20多天,17年的买的锂电的,充一次电用10多天,真的是新不如旧

网友D:
7号刚刚换了S560的电池,1520标记双节,花了18块,圆满回血不过绿色偏淡,怀疑不是真品,无所谓了,再坏了顺便找2节7号充电电池顶上就行了,关键手头没有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7号刚刚换了S560的电池,1520标记双节,花了18块,圆满回血不过绿色偏淡,怀疑不是真品,无所谓了,再 ...

原装的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 飞利浦剃须刀至少三头的 市场价格至少六百以上的 锂电最好 这样用个小十年没问题  ...

感觉价格偏贵,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E:
13年买的,用两节5号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用了快7年了,什么都没换过,它就是不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年买的,用两节5号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用了快7年了,什么都没换过,它就是不坏,怎么办 ...

一般是电池容易坏,其他的质量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电池容易坏,其他的质量都可以

我这是用干电池的,剃须刀最大的技术含量在刀头,其它基本没技术含量,坏不了。我这用了7年的剃须刀,刀头虽不说锋利,但能正常用。比飞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价格偏贵,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真的是补一样!刀头就是高科技 我那台飞利浦HQ7180用了十年 也就中间换过一次电池 刀头依然锋利 要不是摔了一下把刀网摔破了换了一个 其它两个还在用 07年买的

网友F:
楼主怎么拆开的,我的一个超人水洗,费好大劲,就是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拆开的,我的一个超人水洗,费好大劲,就是拆不开

像飞利浦,一般只有一个螺丝,其他都是卡扣。卸了螺丝,用力按压,仔细找出现缝隙的地方,从这入手慢慢撬开

网友(2020-12-01):
换品牌电池,这个牌子很垃圾

网友:
三普电池是不怎么样,换两节fd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