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50mm 1.4镜头拆机维修对焦问题

楼主(2020-10-10):
俗话说一入大坑深似海,回头太难勇望钱。进入单反的世界已经十年了,手上进进出出的镜头也不少了,但在2011年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原厂501.4镜头一直保留着。

该镜头一直是我扫街的利器,佳能相机标准测试头不是浪得虚名的,我用它除了RT没勇气去拍外,其它题材都有涉及。
这么多年下来,该镜头也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了,镜片组上有灰尘和绒毛,一般地讲镜头和相机进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不是处女座的都会默然的,进灰不影响成像只影响心情而已。最大的问题是自动对焦时镜头调整不顺畅,手动对焦感觉更明显,转动对焦到有些位置很细滑有些位置就很涩,这是今天早上里的微型马达转轴运转不顺的征兆,长此以往,会导致马达直接嗝屁。

所以动手了,拆这个镜头,用手机拍了相当多的照片,但在手机上发帖却显示没几张图片,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拆开的过程网上大把图片,

长的圆柱体就是镜头的微型马达,要维护它需要把马达组件拆一半,然后用指甲掐住塑料齿轮就可以把马达的中轴取出来,它它的头部有三颗小钢珠构成了行星传动,里面有磨损或者缺乏润滑会导致转动生涩,所以要用塑料金属专用润滑剂进行保养,绝不能用黄油,否则在夏季温度一升高,黄油会挥发到镜片的。

唉,没照片了,

就此结束了。

网友:
看来镜头里的传动机构挺复杂,后来的超声波电机应该简单些。

网友:
这个比小痰盂贵多了哦

网友:
我有一只适马17-70镜头最大光圈显示不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想拆开看看

网友(2020-11-23):
我的佳能卡片机显示镜头错误,哪天试试进一步拆卸镜头

网友(2021-03-01):
请教下大神,我也有这个镜头,对焦马达异响不对焦,也拆到马达这步了,但马达里面不知道怎么拆,是把这个齿轮用指甲卸下来吗?

网友(2023-12-13):
镜头里的传动机构挺复杂

网友:
这个是EF卡口的啊,比小痰盂能装光线多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