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用众仪蓝牙电牛测量ZT-5B和ZT-300AB,ZT-Y的温漂!

楼主(2020-10-11):
其实是测着玩,也算众仪蓝牙和电牛APP的应用场景开发吧!
测试过程是这样的,用待测表 ZT-5B 和ZT-300AB测量6V基准,温度测量用ZT-5BQ,打开这三个表的蓝牙,把6V基准和这三个表一起放入冰箱冷藏室!
然后就用手机电牛APP,监视冰箱内的温度和电压变化!
ZT-Y由于没有蓝牙功能,只能在放进冰箱前和拿出冰箱时测量对比!
测量结果让我大跌眼镜,常温时,ZT-Y的出厂精度极高,另外三个蓝牙表出厂精度要差很多!但是,温漂方面,ZT-Y不如蓝牙表。

最后拿出表之前,ZT-5BQ测出的温度和冰箱冷藏室设定的温度是一致的,基本可以认为表和冰箱测温都很准。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ZT-Y  放入冰箱前,测量 22.6度  9.003/4V  ,拿出冰箱时测量(冰箱内是7度,但是因为把ZT-Y拿出来测量,表的温度可能会略高于7度了) 9.008V,估测温漂30-50ppm。
另外两块表,ZT-5B和ZT-300AB 从22度到7度,读数基本无变化!温漂极小!估测可能在10ppm甚至低于10ppm。有点不可思议!

不要认为三位半没有温漂,6.000V的三位半其实跟多数四位半显示值是一样的!6.00V肯定温度不足以影响测量结果,但是,6.000V分辨率已经到了1mV。很多四位半都是mV位,一度1个字,1度几个字,好点的几度1个字。

网友:
把表都弄冰箱里了,这是怕表坏还是怕表不坏呀

网友:
基准不能一起放冰箱

网友:
众仪测评员

网友:
你已经搞不清楚是表在漂还是基准在漂了,这样测试太不严谨了。有可能几个蓝牙表的温漂和基准温漂方向一致,所以才显得不错,实际可能远远不如ZT-Y

网友:
貌似没啥说服力啊,

网友:
ZT-X和ZT-Y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