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清理一个应该是AEG的电锤

楼主(2020-10-11):
30几块110V电压卖家视频是转的
没开关帽了问题不大
正好前几天买了农机胶听说很牛逼有空试试
快递把深度尺的位置砸了
还没空除锈,转子风叶用工业除油剂刷了好像锈也除了点,定子有空刷点试试
这几个什么意思从右到左平钻—冲击钻—电镐?—电锤
来的时候满满的黑油,用工业清洗剂洗没注意有个滚针轴承结果把脏油倒了之后才发现4个滚针……
也是国产的
有个9MM的孔,没有冲用了螺丝刀砸了两下没反应就准备拆之前准备换角磨轴套的轴承用滚针了
TMD大小长度都不一样,山寨INA邢台安邦轴承3块钱买的

问题来了,那个轴承要怎么拆,还有推荐个正品轴承的店铺,HK0808的

楼主:
打白变打黑,视频试机是好的装起来不转拆开看才发现一根线被焊到黄圈的碳刷上,绿圈处应该有个铜插簧现在没了看得出是被AB胶修过,好不容易红圈处找到3毫米线头接上,按下开关夜里2点开始拆家,打了个博世估计不是国内产就是山上的,转子后轴承都散了……

网友A:
洋垃圾?物尽其用!但不得不说这是种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物尽其用!但不得不说这是种悲哀

洋垃圾,除了电压其他完胜国产大部分

网友:
农机胶是脆的,胶粘的薄了还不如AB胶

网友:
成色有点,可发挥作用。

网友:
要来收藏,成色太差。
要来使用,年迈体衰。

网友B:
看到这里心有点痛,为什么国外的垃圾要国内来消化,国人还玩得不亦乐乎

网友C:
压出来。国产的peer轴承,新大地轴承都还行

网友:
可真够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里心有点痛,为什么国外的垃圾要国内来消化,国人还玩得不亦乐乎

9494.真要吧电锤用来吃饭。买吧喜利得也就几天的收入。现在工价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出来。国产的peer轴承,新大地轴承都还行

考虑过压出来没9MM的家伙,淘宝下单买了根白钢棒1块多比销冲便宜多了,问题又来了台钳开口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里心有点痛,为什么国外的垃圾要国内来消化,国人还玩得不亦乐乎

没办法,有些人的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总认为国外的垃圾都比国产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洋垃圾,除了电压其他完胜国产大部分

除了开关、定子、转子外,其它看样子都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开关、定子、转子外,其它看样子都不是原装的。

难道被换了波箱

网友D:
轴承都不是原装货,原装是NS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都不是原装货,原装是NSK的

会不会是长春AEG的?

网友E:
这种滚针轴承的滚针掉出来应该是轴承磨损的结果,正常应该是掉不出来的。功能选择从右到左分别代表 平钻-电锤-凿头角度调节-电镐,调到电镐功能时凿头角度会被锁定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滚针轴承的滚针掉出来应该是轴承磨损的结果,正常应该是掉不出来的。功能选择从右到左分别代表 平钻-电 ...

多谢,第一次弄电锤不太懂

网友:
用什么东西洗的这么干净

网友:
老古董了哦 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