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不开机

楼主(2020-10-11):
海信液晶电视电源板无待机5V  T901的4-6有300多伏直流,其余都没有电压,N901也只有5脚有电压,请问主电路和PFC电路有问题会不会造成这里也没有输出

网友A:
N901也只有5脚有电压  应该是310伏,开关管在这块子里面,百分之九十它坏了,换新之前,着重检查一下VD901。肯定的答复你:主电路和PFC电路有问题会不会造成这里也没有输出,不会。

网友:
找一个5V1A电源,代替一下判断。

网友:
可以用万能的DK1203Viper22稍加改动即可代用!https://wenku.baidu.com/view/fcf ... c30c225901f0c4.html

网友B:
5V为待机电源, 5V到主板,主板返回开机电压到POWER ON后PFC才开始工作,电源板才会输出其他的电压。更换VD901   N901。

网友C:
量测一下C906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901也只有5脚有电压  应该是310伏,开关管在这块子里面,百分之九十它坏了,换新之前,着重检查一下VD ...

VD901没问题,N901第5脚有330V,我想也是主电路就算有问题,待机旁路也应该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测一下C906电压多少?

C906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为待机电源, 5V到主板,主板返回开机电压到POWER ON后PFC才开始工作,电源板才会输出其他的电压。更换VD ...

就T901变压器的4-6和N901的5脚有330V的电压,如果正常的话N901的3-4应该也有电压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T901变压器的4-6和N901的5脚有330V的电压,如果正常的话N901的3-4应该也有电压才对 ...

滴答滴答滴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T901变压器的4-6和N901的5脚有330V的电压,如果正常的话N901的3-4应该也有电压才对 ...

唉,编辑掉了。

网友:
准备换N901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端问题。排查一下N901.VD902.T901.

网友:
查C906或者代换一下!

网友:
用个可调电源接在输出端,检测一下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外围元件如无异样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