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2460太阳能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0-10-11):
外壳是60安的,但里面主板确实30安的主板,做工还行,支持设置关闭输出电压设置,充电电压设置,充满后,会脉冲充电,支持12-24伏系统的太阳能充电,自动切换,

网友A:
是共正极连接吗?好多人都以为是共负极。

网友B:
没看到储能电感啊,难道就是单纯的pwm,这种效率不高吧,浪费挺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储能电感啊,难道就是单纯的pwm,这种效率不高吧,浪费挺大的

估计只是通断控制,加了电抗器也没啥用。好像简单的最大功率跟踪可以利用芯片启动电压钳位,效果更好点的话需要复杂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储能电感啊,难道就是单纯的pwm,这种效率不高吧,浪费挺大的

这种用不到电感,就pwm直给,平均电流靠pwm控制,瞬态峰值电流靠电池板本身最大输出限流,而电池板最大电流往往远小于蓄电池额定峰值充放电电流,效率其实比加了电感平滑电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只是通断控制,加了电抗器也没啥用。好像简单的最大功率跟踪可以利用芯片启动电压钳位,效果更好点的 ...

之前用了MPPT的控制器,效果不好,这组电压一直都无法充满,换了这种后,两边的电池电压都一样了,设置好停止充电电压后,它会脉冲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共正极连接吗?好多人都以为是共负极。

是的,公用正极的,非负极,

网友D:
朋友这个那里买的  我也在找关闭输出电压设置,充电电压设置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这个那里买的  我也在找关闭输出电压设置,充电电压设置的控制器

闲鱼买的,很多控制器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了MPPT的控制器,效果不好,这组电压一直都无法充满,换了这种后,两边的电池电压都一样了,设置好 ...

电路挺简单,把mppt拆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E:
不懂了 mppt的反而没这个pwm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了 mppt的反而没这个pwm的好?

他可能买了假货MPPT

网友(2021-03-15):
多少钱入的?

楼主:
好像买了140块钱,闲鱼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