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冬天冷了要烧柴火求推荐一个割木头的355切割机

楼主(2020-10-11):
冬天冷了要烧柴火求推荐一个割木头的355切割机,质量稳定点价格实惠,看了咸鱼100多到500多各种各样牌子眼睛花了山寨太多,东成这类的品牌货基本500左右配好切割片,其他的牌子不了解不敢下手,打算入个300不到点太贵了给我爸劈柴用浪费了

网友A:
抡斧头锻炼身体。其乐融融

网友:
还是撸个电链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抡斧头锻炼身体。其乐融融

点名要买这个切割机主要以后可以切其他材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点名要买这个切割机主要以后可以切其他材料

他是想以后搭点东西可以切

网友:
如果非专业人,不建议上圆锯,太危险。并且手持圆锯锯长点的树木,好吓人。

小量的锯,马刀,量大一点,链锯吧,综合来说马刀最好,效率虽低点,但最安全,但建议单次行程不要小于28MM的。

网友:
不要图便宜买旧的,无质量保证,风险很大,搞不好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太便宜的山寨货也别买,就买新的东成的,500也不算贵,还可以等双十一之类机会,说不定会有特价的。

网友B:
买个锥头吧,比切割机安全多了

网友C:
楼上说的电链锯也行,特别是角磨机加电链锯附件的,很便宜,锂电无刷角磨机才几十元一套,角磨机链锯附件好点的50多元,再多配一块电池,一百多元也拿下来了,而且拆了链锯,还有角磨机用,一举两得。下图是我买的电链锯附件,有手动润滑泵,与角磨机连接处是铝合金铸造的,很可靠,链条自动收紧,觉得算是较好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电链锯也行,特别是角磨机加电链锯附件的,很便宜,锂电无刷角磨机才几十元一套,角磨机链锯附件好 ...

实际使用情况如何?看到有网友反映说角磨机发热十分厉害。

网友:
其实锯劈柴还是链锯更方便。一般树枝树干都很长,要是再粗一点,就很重了,搬到切割机上边极其费劲,要是粗一点的还锯不了。这些对电链锯来说都不是问题,轻而易举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情况如何?看到有网友反映说角磨机发热十分厉害。

原来买的次的不用了,这种买了两套,一个给换了16吋的导板和链条,以便适应更粗的木料。至于发热,觉得与角磨机有关,原来当角磨机时热,装链锯也热,原来不热,装链锯后也不会更热。而且一般锯木料时间不长,一二十厘米粗的几秒十几秒的就锯断了,连续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我用角磨机打磨的时候时间长得多,有时要连续几十分钟地干,这样角磨机确实发热较大,解决办法:1.适当停机散散热。2.用两个角磨机轮流干。

网友:
柴肯定是斧头劈,10分钟劈一堆,用电动工具效率低得很,除非有美女在旁边看,必须装B

网友:
还是链锯安全,角磨机直接装个圆形的链锯,不是很厚的木头都能解决,单手都拿的住

网友(2022-09-01):
固定时用链锯和马刀锯都行,砍下来后用柴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锥头吧,比切割机安全多了

这个应该好用 加上冲击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名要买这个切割机主要以后可以切其他材料

作为孝子你应该两个一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