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kg涡喷发动机拆机

楼主(2020-10-11):
今天没事把手里的6kg发动机拆开研究下,只敢拆这样,拆叶片的话装回去就要做动平衡,没这实力就不往下拆了

网友:
这个高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謝謝分享  高级玩具啊。。。。。

网友:
謝謝分享  高级玩具啊。。。。。

六W打底,,十来W是很正常的事,,,玩具

网友A:
工作寿命是多少小时?

网友:
F3-64  燃烧温度650,推力10N:lol:

网友:
这个玩具时尚,支持一下!

网友:
看去像是游艇上面的

网友:
航模飞机吧

网友:
玩涡喷的都是大佬~

网友:
看样子航模是双发的,有两个假喷口,真发动机藏 中间。

网友:
无刷电机,电涡轮

网友:
这东西,高科技产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寿命是多少小时?

好像寿命只有几十小时,一台好几万元起步很贵,噪音特别大需要耳罩,会启动和点火程序,买专用燃料等。国外有利用废旧汽车涡轮增压,加耐高温金属管等改制比较容易容易成功,也有按照楼主的涡喷比较难成功。咱们那一般是有刷和无刷电机航模,续航长点的是活塞内燃机航模。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西也拆豪横啊

网友:
模型飞机上的发动机?

网友:
这个好,做什么用的

网友:
会不会飞很快?嗖一下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