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体机小电源的毛病

楼主(2020-10-11):
联想S300一体机有个内置台达130W的小电源,因散热差年头久了,夜晚总有细微高频噪音,,,拆开看看啥问题是

楼主:
闷热的环境,长时间使用丛不关机上十年了,(政府机关用机),管脚板子烤变色,主电容果真几个月身孕,拆和补焊上白光,

网友:
看像电容怀孕了

楼主:
怀孕三四个月的样子,测下还有139uF,还能用,只是晚上有高频吱吱声,不知能换100uF的么

楼主:
索尼料板上拆的电容,外皮都扯坏了

网友:
字写得很漂亮!

楼主:
贴子有图自动隐藏了,不知怎样恢复,这电容一会儿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A:
写得一手好字,果然政府部门的干部就是不一样

楼主:
这也叫好?,,,单位领导,同事的字看得我汗颜,,,他们的字真漂亮,,是有很多年功夫的,,,我没练习没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得一手好字,果然政府部门的干部就是不一样

我写的从不拿出给人看的,,一看便知没下功夫的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料板上拆的电容,外皮都扯坏了

吱吱叫不是他坏了,有内鬼

楼主:
这电容怀孕了是事实,,我 也只会换换电容,加加焊什么的,,上次买华秋烙铁应该带上几个电容

楼主: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楼主:
会不会是这二个红色电容有问题,,都和散热片挨在一起了,,拆下来试试

网友B:
电容导致啸叫不是没可能,先换了再说。
如果还是叫,那最大可能是电感或变压器的磁芯和线圈之间的固定胶常年高温后老化,相互之间振动导致的。把你图中几处有黄色胶布包着的地方撕开,滴点502、704硅胶、甚至防水沥青都可以改善,如果手上没有,找个生日蜡烛先滴点腊试试有效果的话以后换704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导致啸叫不是没可能,先换了再说。
如果还是叫,那最大可能是电感或变压器的磁芯和线圈之间的固定胶常 ...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围观一下,啸叫修好了吗?

网友:
一般啸叫声多是开关变压器时间久了,原来的密封胶老化失效引起的。白天环境噪声大被遮蔽了,晚上比较静就听出来了。按说150μF的电容容量降至130μF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在10%误差范围内,这是设计时允许的范围。除非有其它问题。但若换成100μF的,可以工作,但电源的质量肯定会打折扣。处理方法16楼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导致啸叫不是没可能,先换了再说。
如果还是叫,那最大可能是电感或变压器的磁芯和线圈之间的固定胶常 ...

基本赞同您的观点。但我认为应该将磁芯松动排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