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烟感报警器取电

楼主(2020-10-11):
这里人多,求助一下。
想在吊顶里接一个插排,接监控摄像头和路由器。看了半天,只有这个感应器能接出来线。万用表量了一下,直流12还是24,交流8V。不知道量错了还是咋了。
怎么能把这个电利用起来?给给摄像头和路由器用啊?

网友:
这是烟感报警器吗?电压应该是直流的 。怎么会有12V和24V呢?

网友:
切勿随意拆移或改装消防设施,否则有可能触犯消防法物业管理法!你无权也不应该在这个烟感器上动脑筋!·

网友:
烟感一般都是接四根线,其中两根是直流电源24v,再接个dc-dc模块转成12v就能给路由器和摄像头用。 但非常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违法的

网友:
这你还真不能取电,触犯消防法,另外会引起回路故障或者误报
电压多少伏看主机,一般12、24伏,这烟感一回路128个点位,地址编码总线传输

网友:
北大青鸟的烟感探测器,回路电压20-24V脉冲电压,超过300MA估计回路板就掉电保护,你乱动火灾报警设备,影响报警主机正常工作,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要打它的注意。搞坏回路板当心讹你几千块。

网友:
平板灯电源改直通,平板灯接遥控开关,前段时间坛里很多人买的86遥控开关来改就不错

网友:
烟雾报警器和放射性,小心核辐射。

楼主:
这么麻烦啊,这是自己家里。还以为可以改一下呢。看了下吊顶里面,都没有地方接线了。装修时候没想好。

楼主:
还有个射灯可以取电,但是射灯用墙上开关控制,这样是不是射灯和插排都得同时开关了?

网友:
现在的烟感探头都是总线制,全部用两条线不分正负串联,每个探头(设备)都有唯一编码,统一接入主机。那个电流很小,而且还是脉冲

网友:
小心回路板故障!分分种找到你!每一个都有编码地址

网友:
从射灯取电吧,从开关上断头接就不会受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