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AC9双频无线千兆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0-10-11):
闲鱼买的第一批的,之前一直有听说说腾达的无线路由器,啥给我的映像一直都是三剑客,,没啥意思,最近迷上了无线路由器,百兆的我看都不看,家里的宽带是电信的200M,上行30M的,用这个无线路由器能满速,下行可以到280M左右,上行35M左右,拆开看看做工用料怎样,用的是博通芯片,别看它是两根天线,里面的无线既然带了功放电路,果然信号好到爆炸。

网友:
都是 开始的用料厚道,后来的就越来越控制成本了

网友A:
信号一般吧,我记得有一批办信用卡免费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一般吧,我记得有一批办信用卡免费送的

在我使用来看信号确实可以,跟k2p不相上下,5G甚至比k2p k3 k3c还要好

网友:
我买的AC10,第一批的。也有功放芯片,信号很好。不到一年时间,后来不知道哪里坏了,无线没信号。寄回厂家换了个新的AC10,谁知道成了缩水版,没有功放芯片了???  现在的AC10就是缩水版的,第一批的AC10是现在的AC11 了。好坑啊!

网友:
第一批都是不错的,后面缩水了

网友:
也有一个全新的,也是第一批,刷了海外版的官方固件,信号强

网友B:
AC9这个用的ARM核心 比MTK的MIPS快得不是一点半点,4核的7621跑LAN WAN转发还没这个单核的快
可惜就是固件没什么人做,要是有人做固件,MTK连汤都喝不到

网友:
这货信号还是不如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9这个用的ARM核心 比MTK的MIPS快得不是一点半点,4核的7621跑LAN WAN转发还没这个单核的快
可惜就是固件 ...

MT7621是2C4T的,双核四线程,更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9这个用的ARM核心 比MTK的MIPS快得不是一点半点,4核的7621跑LAN WAN转发还没这个单核的快
可惜就是固件 ...

博通固件除了鸡肋梅林外,都不受待进

网友:
前几年,也是理财那边免费撸了一个,博通版的信号好,超稳定。

网友:
我的ac9刷了梅林系统,就是那个华硕的ac1200g+,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国内的三剑客良心产品除了第一版,,剩下的都不行

网友(2020-12-18):
多少钱买的?

楼主:
80包邮买的

网友(2022-02-14):
欣赏一下,拆解图拍的好,学习下各种机型

网友(2022-04-12):
我的腾达AC9电信版,没有屏蔽罩,没有散热片,没有USB接口,都是螃蟹芯片。

网友:
所有带USB口的路由器都挺不错的

网友:
电信办套餐送过一个,发热很大,半年就没2.4G了,刷机后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