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魔音Beats Powerbeats3;这B耳机,要说真货音质差,要说假货做工还行!!

楼主(2020-10-11):
拆过B这类蓝牙耳机,但都是山寨的那种小板子,那种简单的很。。

蓝牙连接正常,声音要小很多, 接上索尼声音很小。降噪耳机???

拆下单元接有线试听效果也很烂,完全没特点。。。 真假?不过板子是大厂的样子。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耳机

网友:
这个耳机单元 好像还是双振膜的
前面一个大振膜
后面贴片下有个小振膜。

网友A:
我拆过一个头戴的扔了,的确音质够差的。扔了之后才知道这垃圾能卖1400多。

网友:
复杂到毫无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头戴的扔了,的确音质够差的。扔了之后才知道这垃圾能卖1400多。 ...

熱心會員 单元接通试试一般,板子接SONY也一般。。

网友:
大概率是真货,但蓝牙耳机的音质不评论

网友:
辛苦啦!打赏奖励

网友:
从来不用耳机的,怕用了耳机后听力会变得更差

网友:
这货真复杂,但要看音质

网友:
作工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象是山上的,。

网友:
复杂的不一定好用了,这个就是例子之一了

网友:
小板还很复杂的,密集恐惧症福利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焊工应该是仿的

网友B(2021-01-04):
音质差是因为你的前级蓝牙不行,PB3用了W1芯片,算是顶级蓝牙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质差是因为你的前级蓝牙不行,PB3用了W1芯片,算是顶级蓝牙芯片了

发声单元也不差

网友:
大b什么时候音质好过

网友C:
这个超薄的万用表不错,还打上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超薄的万用表不错,还打上日文

就是小鬼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