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STM32 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20-10-11):
一个乐迪cb86plus 的充电器mcu烧了,现在是有固件、没有bootloader.如何解决!
充电器介绍:https://www.radiolink.com.cn/docc/product-detail-177.html
MCU是STM32F103R8T6,请教如何解决.
本人学过51单片机.

网友A:
stm32复位后是从0x8000000开始运行的。
如果你有固件,你看一下固件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写入的,然后写一个简单的bootloader,然后直接跳转到固件地址就行了。
里面好像就一条jump语句。
这个bootloader不能完成特别高级的功能,比如升级之类的,只能让你引导使用当前固件。
另外还有一条,你的固件需要是全的,不能需要调用bootloader中的任何函数或模块,不然不行。

网友:
一个stlink和软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串口应该也能解决,最好有SWD或者Jtag的调试接口

网友:
看看预留swd没,没预留就找找boot0,1,然后看看串口上传的那几个io挂着什么没(好像是pa9,10)。

网友:
楼上说的最全了 你肯定复刻不了他的boot ,自己写个几句话调跳转app吧v

楼主:
额地个神阿,只有编译的固件,怎么看入口地址阿.关键是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复位后是从0x8000000开始运行的。
如果你有固件,你看一下固件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写入的,然后写一个简 ...

老铁,能通过直接修改固件地址实现么,或者帮谢一个bootloader, 固件在网站上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铁,能通过直接修改固件地址实现么,或者帮谢一个bootloader, 固件在网站上有. ...

一般固件都是hex的,里面是带有地址的。找会看的人帮你看下吧。
或者你自己学习下hex文件格式,百度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是bin之类的不带地址的格式,那就没办法了。给你固件你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要烧到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固件都是hex的,里面是带有地址的。找会看的人帮你看下吧。
或者你自己学习下hex文件格式,百度一下 ...

看中断向量表那那个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