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复活吧!真无线

楼主(2020-10-11):
淘宝买的电池到了一块三一个,运费5元,用了红包5元,四个5.2元。
焊接,测试能充电。
装好,听听音乐不错。
电池到了,400909即4*9*9毫米

测试都有电压

准备工具

焊接

纸胶带绝缘

测试能充电

装好

充电

试听,很好。注意顶部有电量显示。

设置里面看,有电量显示

拆机参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开盖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开盖的步骤

兄弟多虑了,这种山寨耳机开壳,不用加热,不用工具,只用手在大头那边一掰就开,然后焊掉两条电池线,两条喇叭线,再用指甲在小头那边盖子一抠,取出主板,完事儿,绝对的无损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开盖的步骤

这种不小心摔地上都开了。。。

网友C:
神同步!我也刚收到电池换上。下单是4个带保护板的,发来是6个不带保护板的,,算了,反正保护板也没啥用,我测试过耳机充电亮红灯时输出的电压是4.2Ⅴ,充满灯灭后还有1Ⅴ多的电压输出,不会过充。然后用到耳机没电后立马拆开,测量电池电压是3.1v多,也不会过放。就这么装上去用了。

网友:
电池真便宜呀

网友C:
耳机电池换好以后,又发现新问题:盒子的电池也不行了,充耳机一次都充不满,拆出来发现大肚子了,换上自家库存的400mAh带保护板的电池,至此充电部分搞好。但在使用中又发现2个新问题,一是耳机触摸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外壳上没有贴金属膜的原因,照理贴金属膜只是增大触摸面积而已,搞不懂,不知道你的能不能触摸?还有一个问题是它非常容易受干扰,我坐着不动听歌,手机就拿在手上,声音也会时不时地断断续续一下子,不知道你的会不会这样?

网友D:
这种耳机真的很多人用啊, 我发现,我家里也有,白色,看着外观基本都是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耳机真的很多人用啊, 我发现,我家里也有,白色,看着外观基本都是这样子. ...

外面看差不多,里面的东西差远了,价格从我这种十来块钱的到二百多块钱的都有,有洛达方案的、杰理的、恒玄的、中科蓝讯的,据说做得最好的一款已非常接近真苹果了,我猜是二百多那一款吧,反正我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开盖的步骤

大头一掰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小心摔地上都开了。。。

哈哈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同步!我也刚收到电池换上。下单是4个带保护板的,发来是6个不带保护板的,,算了,反正保护板也 ...

不需要保护板。我这个电压低,耳机了一句power off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电池换好以后,又发现新问题:盒子的电池也不行了,充耳机一次都充不满,拆出来发现大肚子了,换上自家 ...

我这个触摸没问题。
看那个触摸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触摸没问题。
看那个触摸位置

好,我也贴块铝箔纸看看行不行。

网友:
卖过几个1536U的,百多块拿的,都是垃圾,电池好几个坏了。全部都是作坊产品,盗版不会有人认真做的,要品质还是选择品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触摸没问题。
看那个触摸位置

贴了铝箔纸还是不行,我用镊子去碰它的触摸点都不行,难道是触摸iC坏啦?不可能两边都坏吧?
既然拆开了,我在它蓝牙天线上镀一层锡,加厚一点,看信号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看差不多,里面的东西差远了,价格从我这种十来块钱的到二百多块钱的都有,有洛达方案的、杰理的、恒 ...

差不多能用, 昨晚还用了一会, 主要是不挂个线, 我听歌还是我10多年前的老SONY,还有一Sennheiser 1百不到的那一款, 声音都可以,  SONY的老耳机,声音比较清晰,好像没音乐的声音,

网友:
这么小电池。给链接

网友:
真无线还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