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威驰加装原厂多功能方向盘

楼主(2020-10-11):
           买了台低配置的威驰,现在四个轮毂换了铝合金的,车机换了RAV4的原厂机子,面板也换了,现在准备加装原厂的多功能方向盘,需要更换高配油丝,这些都简单,问题来了,线接在RAV4的那个插头上,求助。车机是这样的,请问方向盘控制线接在那个位置,或者谁有资料的,有M币奖励

网友A:
这个车机不支持方向盘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机不支持方向盘控制吧

支持的,后面有三根线,电源,负极,信号线,改变电压的方式切换,给信号主机,就是不知道那几根线

网友:
应该是接电源和喇叭哪里

楼主:
图片找到了,就是全部英文,只怪自己不好好读书,看不懂,

网友B:
不应该是通过can总线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找到了,就是全部英文,只怪自己不好好读书,看不懂,

从说明书里看起来没有地方接专门的方向盘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通过can总线连接吗?

不是的。一根底线,两根控制线,已经找到资料了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说明书里看起来没有地方接专门的方向盘控制线。

下一楼找到了,往下看

网友D:
何必买低配折腾,不如买高配来得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买低配折腾,不如买高配来得安逸。

生活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