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7(ps2307)量产问题

楼主(2020-10-11):
群联PS2251-07(ps2307)量产出现问题:U盘是正常使用的,想搞一个CDROM启动,选择量产软件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在ChipGenius上面监测到U盘信息,但是量产软件认不到U盘,设置多种模式,笔记本台式机USB3.0和2.0 接口都试过,就是量产软件不认,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什么更高的版本或者更好的量产软件推荐一下!

网友:
和你一模一样,不过我量产了,然后系统识别不到U盘了

网友A:
貌似PS2251-07+海力士TLC没的搞,拆颗粒吧

网友:
正常用的U盘劝你别搞了,这个2307+海力士没固件的你搞坏了就没的用了。还有量产cdrom不用刷固件,先看你原盘的量产信息找找到对应的IDBLK库文件版本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PS2251-07+海力士TLC没的搞,拆颗粒吧

这颗粒可以换什么主控板,我也是这金士顿的这个版本挂了找不到能量产的换个主控板能搞定吧

楼主:
哎,看来没得搞了。不知金士顿官方有没有工具呢?现在搞得提示格式化了,但是又格式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可以换什么主控板,我也是这金士顿的这个版本挂了找不到能量产的换个主控板能搞定吧 ...

慧荣3267AE,我人肉实测可以用,把两个32G合成一个慧荣64G

网友:
STTOOL_90_v3.76.16,亲测可用。

网友(2021-01-09):
U盘都是用最新的硬件,免费的都是旧的量产工具,对主控是没问题,但是闪存就不友好,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