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络如何防雷,发个图请教大家

楼主(2020-10-11):
9月份那场雷太厉害了,大家对防雷有什么好意见,看看这台poe交换机,它连监控和ap的,设备基本团灭

网友:
架好避雷针嘛

网友:
好可怜的网变

网友A:
雷击这个无解,,假如经常被雷击的话室外线还是走光纤吧这个不怕雷,就是成本高很多

网友:
建议买防雷器,购物网站一搜就有,或者网线换光纤收发器,直接用光纤避免雷击

网友B:
雷电是厉害,我家被雷电劈中3次,楼顶凉亭的边角直接炸飞,入户漏电开关着火,冰箱风扇烧毁,灯泡全部断丝,后来请人装了避雷针和环天台的避雷网,但装了之后就一直没遇上雷击,也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我觉得好的建筑就不怕雷击

网友D:
监控的话 有网络防雷器 两个rj45端子 一进一出 还有摄像头12v防雷 一进一出 以前给公交场站做工程 每个头子必须装配的 主干路走的光纤 总配电箱有220防雷器 每个杆子有避雷针 杆子下面预埋石墨接地模块

网友:
设备必须接地

楼主:
这么说吧,我这地方是装咯防雷器,交换设备也是接地,是直接连到钢结构,钢结构主体插入水中,监控和ap都是有线连接(用了讨厌的屏蔽线不是我买的)没有接地,串起来有一个光猫,3个标准
poe交换机,两个ipc,一个ap都烧了,其中ap的水晶头打黑了,半球的12v口(并未插电,都用poe)都缺了。这次总共雷了大概十台交换机吧,交换机48v电源只是坏了一个,烧3台电脑的网卡。好像要看雷公的心情。那个雷劈的半球紧挨的一个无线半球竟然没事,烧的都是公司的设备,那几天真实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监控的话 有网络防雷器 两个rj45端子 一进一出 还有摄像头12v防雷 一进一出 以前给公交场站做工程 每个头子 ...

或许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监控的话 有网络防雷器 两个rj45端子 一进一出 还有摄像头12v防雷 一进一出 以前给公交场站做工程 每个头子 ...

直击雷用啥都没用!有一次在机房里,外边打雷,光纤终端盒都炸了,一个大火球,巨响,雷顺着光缆的钢丝进来了!

网友:
想防雷,地线非常重要,
开关电源、交换机、摄像头等的防雷等级并不高,
高雷暴地区电源、信号、外引线钢芯等都是雷电入口,需要加装额外的防雷措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雷电是厉害,我家被雷电劈中3次,楼顶凉亭的边角直接炸飞,入户漏电开关着火,冰箱风扇烧毁,灯泡全部断丝 ...

是没遇上雷雨天还是雷不往这里打了?如果是后者,说明避雷起作用了

网友:
架空感应雷没啥好法。要么光纤要么上屏蔽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雷击这个无解,,假如经常被雷击的话室外线还是走光纤吧这个不怕雷,就是成本高很多 ...

光纤还有个钢丝撑呢,也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纤还有个钢丝撑呢,也导电:)

那个支撑线正常情况下都是接地或者直接接在绝缘物体上面的

网友:
设备接地被雷劈了一样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好的建筑就不怕雷击

好大的口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没遇上雷雨天还是雷不往这里打了?如果是后者,说明避雷起作用了

避雷是引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