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在亮的情况下,如果不操作,不到一分钟就会屏幕变暗,到底是什么黑科技?

楼主(2020-10-11):
手机屏幕在亮的情况下,如果不操作,不到一分钟就会屏幕变暗。

这到底是什么黑科技?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吐槽?

网友:
省电黑科技

网友:
不是什么黑科技,从黑白屏功能机刚进入彩屏时代这功能就有了,一是因为,大多数屏幕都是耗电大户,息屏纯粹就是为了省电。
如果是用安卓手机,在一天的耗电情况的信息统计里,屏幕会用掉至少10%的电量,系统反而只占5%,剩下的都是各种应用程序占了,这还是开了息屏的功能的情况下,关掉强制开启,让屏幕一直亮着,则屏幕耗电量占35-40%以上,手机的续航时间又会回重模拟机的时代
二是,有的手机用的是AMOLED屏,相对还算省电,但的这种屏幕的显示原理跟LCD的不同,不操作的时候进入息屏状态还有减少烧屏的概率

网友:
这个时间是可调的。我的手机默认是30秒,但我设置成5分钟,要不要经常触摸屏幕才行,很不方便。

网友:
楼主说的是屏保?

网友:
节能设置吧

网友: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希望不是字面意思

网友:
为用户省电而设,但高亮的时间可调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