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条苹果数据线引发的惨案,烧了一台相机,电脑也差点烧了主板。

楼主(2020-10-11):
事情起源于前几天,拆机发贴时,有时苹果5s老手机拍照没对好焦,大家说我是用座机拍的。
这怎么愉快的玩啊。,我家还有两个相机一个佳能a480 一个三星。
闲置多年了,充电实在麻烦,又很少用。为了拍个照,充电还得准备半天。
我来想办法,先是数据线久远了,都没有了。手上有一个三星的老读卡器。拿来试下。发现usb接口松动。没得零件更换。焊接吧。

于是找来了一条几年前的苹果数据线,看外观是原装的。我也不记得是哪个设备上的。家里苹果手机先后用了七八个。
把线剪线,里面线材优秀。大概率原厂的。原厂的线,顺序一般不会错,于是,红白绿黑焊上,读书器。用万用表量了,没有短路。

慢着,还是小心为妙,先插上一个usb hub ,然后再把读卡器插hub上。电脑没反映。
hub明明是好的,再往hub上插u盘也没反映了。亡了。
电脑倒没有死机,把电脑重启,正常用。
好。当天用完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时,问题来了,提示系统无法启动,要修复。确定后,修复不成功。反复这样。
奶奶的,这可不行,马上修,要工作的电脑。可不能坏了。
拔了所有usb设备,pci千m网卡,死活开不了。
内存也重插了。
我电脑从来不用质量差的。很少会接触不良。想起昨天插了读卡器。这下,南桥烧坏了吧。
死马当活马医。先重装系统。
没想到好了。然后安装显卡驱动时,
看到一个!号,usb hub无法启动,我都没有插hub,这是南桥内置hub有毛病了。
我点更新驱动,没想到正常了。
重启几次电脑,一切正常。

这里,可能是电脑南桥有保护芯片。保护起来了,更新后把保护给关了。总之是usb 负载过差点烧了。还好运气好没烧掉。

今天又无聊。充电难得来充,那我直接用usb接电池端,直接供电总行吗,这样要拍照了就插上充电线。用完拔了,
这样方便。好,就这么干。

拆开相机外壳。找到电池正负脚。接上引线。
然后联上维修电源。电压直接上5V吧,原来是3V,用5V问题不大。
测试,一切OK,微距好用得很。一下对好焦了。
好,再来改usb线。昨天那苹果线还在。费物利用。
红黑线接上。插上手机充电器。开机。
没反映。完了。我心凉了。肯定又烧了。

果然,再用维修电源来供电,也没有电流了。报费。
老师傅的焊接肯定没毛病的。基本上这条数据线是高仿的。只是质量和原厂差不多。线材好而己。太大意了。没测一下线序

网友:
最后要说的就是线序有问题对吗?

网友:
还是太大意了,这种最好还是要先测试一下线序有没有错

网友A:
苹果不管是iPhone4S的老30pin的数据线,还是5S以后的闪电线,里面都没有黑线。一般是红(5V)白(D-)绿(D+)  2-3条无漆包皮的镀锡线是负极(GND)
要么是楼主找的这根线有问题,要么就是线就是真的接错了....
其实线芯的外面还包裹了一层锡箔为了屏蔽层,它的外面还有一层金属编织层的屏蔽网,用来连接两端的金属插头,但这个东西容易折破,如果里面有线芯的绝缘胶皮破了的话容易搭在一起,就算是原装的,也得测一下各条线有没有短路在一起才能拿去利用搞DIY

还有。相机改外部供电的话,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不能说要3V你给5V它就能凑合用了,不是这样。如果是装5号电池的那种,一般外面都有供电的接口,做一根线,还得找一个合适的电源才行,有的相机是6.3V之类的,你还得想办法改适配器的电压。如果是装锂电池的,没有电源接口,首先需要它的原装电池,把电芯扒掉,留下保护板和外壳,然后还要买一个调压模块,调到对应的电压后再连接保护板,全部装回去。这样相机才能识别到电池信息,通过自检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电脑高手啊。。。

网友:
LZ这么玩家电不除这些问题才怪

楼主:
相机本来就闲置多年,无所谓了。还有一个三星的。5V能正常工作。我测试了的,只是后面接数据线时挂了

网友:
几年前我是因为买不起示波器,用集成声卡加goldwave当示波器,测量一些充电宝和电源纹波,有次忘加隔直电容器烧话筒输入,然后声音输出也跟着话筒同时烧掉。数据线建议买成品好些,我DIY自制microUSB也因为短路,烧一两个早期充电宝变成没输出,后来买好点的成品线。

网友B:
我敢说数据线肯定是红负黑正 线序反的 我被过害 所以现在先测正负极

网友:
我是来看那个传说的那个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管是iPhone4S的老30pin的数据线,还是5S以后的闪电线,里面都没有黑线。一般是红(5V)白(D-)绿(D ...

老王说的的确在理,要被坑过几次的人走过弯路了才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确定苹果原装线有黑线?

网友:
真有这种线,黑的是正极...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苹果线没用过,三星的数据线见过黑的是正极,苹果线见过里面有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敢说数据线肯定是红负黑正 线序反的 我被过害 所以现在先测正负极

诺基亚的线也是反的,我上过一回当。我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