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放阳台,下水外溢如何解决,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10-11):
城市里的空间可谓寸土寸金,住在高层建筑水泥格子间里的人们,洗衣机一般都放在阳台上。对于高层建筑来说最怕上下层跑水漏水,对谁都不好特别麻烦。所以如果洗衣机放在阳台上,如何做好下水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必须让水都从地漏流下去,不能外溢。
我在几个月之前,选了一个直接头和封闭的地漏盖配合,起到防下水外溢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地漏里面的防臭芯过滤网慢慢会被杂物堵住,下水不流畅,特别是在洗衣机排水的时候,水来不及排下去就从地漏盖的小孔里溢出来了。跨越千里再相逢--记想方设法搞定洗衣机下水管固定的那些事
拿掉防臭芯又不行,下水管里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某宝上找到这种加长直接头带防臭芯的套件,解决了流畅下水和防臭的问题,今天到货了,拆开看看。
以下是套件内的所有零件,包含一个直接头,一个适应洗衣机粗下水管的黑色橡胶套,一个紧箍,一个地漏盖与下水延长管结合的塑料件,一个与地漏下水管内壁贴合的白色橡胶套,一个硅胶防臭芯。
下水套件与洗衣机下水管很容易就安装到一起了,注意用紧箍把洗衣机下水管与直接头固定好,避免漏水。
然后去掉地漏里面原来的防臭芯,把这个新的下水管直接插进地漏下水管里就好了。
装好之后试洗了一次衣服,发现下水很流畅,也没有外溢的问题,效果满足预期,后续有堵塞的话直接拔出来也很方便清理。总的来说这个下水套件方便实用,推荐给大家。

网友:
不留空隙会导致洗衣机排水不畅或者虹吸导致边进边排。

网友:
这么高洗衣机会报警的

网友A:
阳台的下水是洗衣机专用哪来的味道?我的办法是直接拿掉防臭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台的下水是洗衣机专用哪来的味道?我的办法是直接拿掉防臭芯。

下面的味道会传播的。

网友B(2021-09-06):
请教下楼主,阳台下水管不是有存水弯吗,臭味怎么会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阳台下水管不是有存水弯吗,臭味怎么会上来

阳台一般是雨水管没有存水弯吧,流量和排气ok即可。结合实际我们这里北阳台排水都改成进污水管了可以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