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出现了竖线,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楼主(2020-10-11):
手机屏幕某区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竖线,这些竖线还会变换位置。排线拆开来压过了,但是故障依旧。
这样有什么简单的修复方法吗?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最简单换屏,贵啊

网友:
屏幕上的芯片或者排线问题,手机主板这边排线出问题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你用什么压的排,LCD屏压什么排线啊、直接换屏

网友:
修复屏幕总成的钱都好换一个新屏幕总成了,不值得修

楼主:
这个应该是内屏坏了吧?

网友:
最简单就是换手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