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讨论一下开关电源后级接DC-dc的问题

楼主(2020-10-11):
搭了一个给法拉电容充电的电路,前级是二手的萨基姆(卖家说的)12v2A开关电源,后级是XL4015恒压恒流DC-DC模块,恒流3-4A,电路如下:

现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开关B闭合的情况下,闭合开关a,电源就会打嗝,输出电压会拉低到5v左右,开关A、B都闭合的情况下,插电,也会打嗝,只有先闭合开关A,在闭合开关B,电路才能正常充电,就是只有让开关电源和DC模块先接电工作后再接电容才行。
开关电源输出接7.5欧电阻能够长时期工作,估计2A的输出没有问题,就是接DC后电流稍大就打嗝。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可能用两个开关控制,光用开关b也没法解决问题。

网友A:
DCDC 输出串联一个电感或者电阻就好了

网友:
满负载启动不良保护了呗,试试找个ntc接进去减少冲击,当然,我更建议是换再足量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 输出串联一个电感或者电阻就好了

开关电源和DC模块之间接过电感,没有作用,DC后接电感没试过。

网友B:
超级电容充电电流很大 ,上面的坛友说得对 在DC/DC 输出端加电阻限流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和DC模块之间接过电感,没有作用,DC后接电感没试过。

DC后接电感没用,不打嗝了,但开关电源输出还是被拉低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充电电流很大 ,上面的坛友说得对 在DC/DC 输出端加电阻限流 就好了。 ...

DC带恒流功能

网友:
DC恒流也是要在满足工作电压才会恒流 ,先接通超级电容,输出端电流需求大 把电压拉低 。芯片为了提升输出电压 会加大输入端的电流,而开关电源不给力,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 。就会打嗝。  不想串电阻限流 ,就搞个功率更大的开关电源。找个旧电脑电源接上 看还打不打嗝。

网友C:
这4015模块应该存在bug, 如果负载短路状态再上电恒流功能失效,等效直通,原因应该是内部pmos开关管平时处于低电平下拉状态(可能是外部运放取样上电延迟导致,也可能ic本身问题),如果短路负载再上电由于mos管处于持续开通状态,电源电压将被拉低到短路状态,ic工作电压无法建立导致电源过载打嗝,超级电容负载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所以会导致电源打嗝,不过随着打嗝超级电容电压会慢慢提升,总有一天这个模块会正常输出的,开个玩笑,直接换dc降压模块,换电源或者串电感 电阻 ntc之类的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4015模块应该存在bug, 如果负载短路状态再上电恒流功能失效,等效直通,原因应该是内部pmos开关管平时处 ...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超级电容 存在一定的电压  dc输出端的电压拉的不是那么低 。导致dc的短路保护失效。同时芯片检测到输出端电压不正常,芯片控制内部MOS加快导通以提升电压,但是电源不给力输出电压被拉的过低 而进行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超级电容 存在一定的电压  dc输出端的电压拉的不是那么低 。导致dc的短路保护失效。同 ...

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模块就是有bug,之前论坛有人买了测试发现有这问题,网上也有测试视频~视频找到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301de59feff4ccbd0c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模块就是有bug,之前论坛有人买了测试发现有这问题,网上也有测试视频~视频找到了http ...

看着和视频上的模块一模一样啊。胎里带没治啊, 建议楼主搞个 LED屏那种大功率5V 40A电源   把电压微调一下。充电速度快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4015模块应该存在bug, 如果负载短路状态再上电恒流功能失效,等效直通,原因应该是内部pmos开关管平时处 ...

用稳压电源给DC模块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稳压电源给DC模块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模块其实我没买过,具体那种特定情况下恒流失效并不确定,都是听坛友反馈得知的,网上和论坛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之前一个帖子里有坛友也提到这个问题,当时给出了一些改进方法,但是最终结果那个坛友并没有反馈,应该是那颗运放上电延迟或者输出电流或者幅度不够不能拉高4015 fb引脚到1.25v以上造成带载上电恒流失控,应该不是所有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内都能再现,既然有很多人发现有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你可以不同输入输出状态下仔细测试一下,应该可以再现~

网友:
把dcdc电流也调到2a以下试试   感觉这锅dcdc不背  还没到它电流呢电源就保护了

网友D:
    短时间(不考虑法拉电容电压的上升),不考虑效率问题,DC/DC+法拉电容近似于恒功率器件。
    假设法拉电容电压5V,电流4A,那么DC/DC需要输入20W的功率才能正常工作。
    当DC/DC带负载得电的时候,输入侧电流是逐渐升高的,当到高到DC/DC可以工作的时候(假设是手册上说的8V),它就立刻需要20W的输入功率,电流就会达到2.5A,超过AC/DC保护电流,则AC/DC进入保护状态(打嗝或恒流,看AC/DC本质)。
    这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假设,实际上DC/DC带负载得电的过程中,因为多个芯片还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比如检测电流的运放什么的,会产生一些震荡,峰值电流将会远超过上面的假设值。
    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AC/DC电压到5V左右在打嗝。

    解决方法其实也简单,就是让DC/DC的XL4015软启动或者延迟启动,但是查了XL4015的手册,它并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FB脚电压高于3.3V的时候可以实现关断,外加部分电路应该可以实现输入电压不足11V的时候关断输出。这要你自己去实验了,不过FB脚连着分压电阻,电路设计不好的话,过高的电压可能会串到法拉电容上,还是小心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不考虑法拉电容电压的上升),不考虑效率问题,DC/DC+法拉电容近似于恒功率器件。
    假设法拉 ...

您说的太对了,前级限流导致后级的工作状态难以建立,才是电路恶化的根本原因,我现在在DC后加了一级mos的延时启动,基本解决的问题,DC的充电电流达到4A以上都没问题。
csdn的一位老师通过在DC的lm358的同相端加一个电容,解决了法拉电容的延时充电问题,因为博客中的二级电路图无法显示,不知道咋弄得,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 ... e/details/104134215,他的电路应该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太对了,前级限流导致后级的工作状态难以建立,才是电路恶化的根本原因,我现在在DC后加了一级mos ...

他那个正是利用电容充电延时,让延时的这段时间LM358的输出将FB脚拉高。你的电路应该也可以类似的改,不过看他那个文章也只是理论分析,不是实践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4015模块应该存在bug, 如果负载短路状态再上电恒流功能失效,等效直通,原因应该是内部pmos开关管平时处 ...

我估计他多打嗝一会儿就正常了  主要是  后面恒流没柔顺启动  要改下电路设计了

网友:
这个和开关电源短路过载保护机制有关,以前遇到过,这个不好处理,因为上电瞬间电源短路检测到电流过大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