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师这个电磁炉功率管上紧贴的元件是什么,在电磁炉中的作用是

楼主(2020-10-11):
请问大师这个电磁炉功率管上紧贴的元件是什么,在电磁炉中的作用是?

网友: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温度传感器啊,高温保护用的,你可以拆开来看一下,一个玻璃封装两条腿的元件

网友:
ntc热电阻力100k

网友:
NTC热敏电阻,用来探测IGBT的温度,反馈给CPU。

网友:
和盤面上的一样,热敏电阻

网友:
ntc电阻,检测igbt温度,高了会停机,

楼主:
明白了,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