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能达BC-400充电器拆看

楼主(2020-10-11):
美能达MINOLTA BC-400充电器---锂电池充电器,做工不错,电源管和输入限流电阻粘有热保护元件 低压侧有两个芯片,一个看不清型号,一个有型号查不到资料。。。。。。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锂电池充电器诚意满满,做工值得点赞了

网友B:
用料上乘,工整

网友C:
鬼子货,做工很工整,非常不错!

网友D:
鬼子做工确实好。

网友E:
这些像机电池充电器能改电压和电流就更好了

网友F:
鬼子做工确实好,那2个可调应该是电流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锂电池充电器诚意满满,做工值得点赞了

让拆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上乘,工整

代表厂家对产品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鬼子货,做工很工整,非常不错!

做工好,是要付出成本的,也会有回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鬼子做工确实好。

让爱好拆机的人看着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像机电池充电器能改电压和电流就更好了

那个八脚芯片又仔细看了看是358,多脚的可能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鬼子做工确实好,那2个可调应该是电流电压吧

都和芯片连接,有可能。。。。。

网友(2021-01-13):
应该是单片机加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