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10-11):
随着移动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视频网站满足了好些人的好奇心。前些年拆过的电源,现在科普视频介绍的越来越多了。
大致原理也知道了点,看着这种大板子分析电路还是忍不住凑凑热闹

网友A:
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所用的元件很有特色,有些丝印跟普通的不太一样,估计是用的质量好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所用的元件很有特色,有些丝印跟普通的不太一样,估计是用的质量好的元件 ...

我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
有可变电阻,可能是调整电压用的,不错。

网友B:
充电器带EMI的还真少见。可见这款充电器设计还是比较讲究的。用料确实不错。反面没有贴片元件,维修比较方便。右下的IC型号被论坛LOGO遮挡了,不知是否为单片机。否则,智能就要打折扣了。

网友:
这种不是双面板,成本应该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带EMI的还真少见。可见这款充电器设计还是比较讲究的。用料确实不错。反面没有贴片元件,维修比较方 ...

那个应该是4060芯片。充电器带EMI应该是标配吧(有的经销商特意充电器换成低配的),2006年买的第一辆电动车,随车充电器是深圳奥博特,EMI电路齐全,那时才知道黄色小方块是安规电容 ,而且还有一个压敏。

网友:
应该是比较老的充电器了,用料的确不错,国半,摩托在现在的充电器里很少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