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衡水家维 帮分析一下电源问题

楼主(2020-10-11):
这个是海信电视电源板的一个5V待机电路,T901只有6-4脚有330的电压,N901也只有5脚有330的电压,现在没有5V输出,看资料是不是启动电容充电给N901的3脚充电后N901才开始工作,经T901的1-2脚持续供电给N901之后T901的7-10才有输出,我就是没有搞懂这个启动电压是哪里来的,现在只有T901的6-4前面这块有电压,我是应该换N901还是T901?可不可以断开前面用充电器单独给变压器的7-10供个5V   PS:没办法这里人气旺盛才发这里的

楼主:
手机发帖不会放原图,关键词:海信液晶彩电RSAG7.820.1673电源板

网友:
3脚先给外接6v看看是否启动,如果启动,就查904 903 906 902短路断路或者容量减小,芯片内部有恒流充电电路供第一次启动用,坏了也可能影响启动。
实在搞不定扔个5v充电头进去也不是不成。

网友:
这是个反激电源。分析的不好别见怪。
电源芯片LINK564在不工作的时候3脚没有电压是正常的。3脚没电压说明电路没有起振。
检查下VD901/R901/C905以及N901,一般IC本身坏或者RCD吸收电路坏导致的保护会让IC完全不工作。
其它的如输入电容坏/输出短路或者IC辅助供电有问题只会导致电源处于打嗝模式,有打嗝声音有不正常的输出电压。
另外修不好可以用个电源直接接C907两端即可。

网友:
n901换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个不贵啊

网友: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53/info-288445.html

液晶电视易损集成电路-LINK564(P)离线式开关集成电路

    LINK564 (N901)③脚和⑤脚之间有一个5.8V的恒流源电路。开机后,300V直流电压经此电路向N901③脚外接的电容C906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5.5V时,N901内部电路开始工作。同时,T901的②-①绕组上的感应电压经VD902整流、C906滤波后,向③脚提供一个稳定的6V供电电压,以维持N901持续工作。VD901、C905、R901组成尖峰脉冲吸收回路,防止MOSFET管关断时T901产生的高压将开关管击穿。

从资料看,启动电压由LINK564内部的恒流源提供。该处N901损坏可能性高。

网友:
检查R903、C906、VD902、VD903、C907、C908、L901是否损坏,T901的1、2脚是否开路。如果都正常,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