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电动车锂电充电器有没有好的店铺推荐?20以内,不限翻新

楼主(2020-10-11):
现在淘宝卖电动车配件已经有3个黑名单。
一个时来,新旧混发,多数翻新。
一个吕航,几乎都是旧件。估计99%
一个玉烨,翻新、返修、新货混发
   以上均仅限公版产品

现在想弄一些低价的锂电充电器,新的旧的都可以 ,翻新的也不管它了,反正20块钱以内。

前几天在拼多多买,恶心到我,翻新的也就算了,最主要是拿铅酸电池翻新来冒充锂电池充电器!还没有去掉浮充电路,会死人的!

闲鱼看到有18块钱的翻新换线充电器,那个是大品牌充电器,不过据说很多人收到都是用不了的。没上,还不给退。

网友A:
吕航我买了两个,拆开都是新货。6灯那种

网友:
买小牛的把,铝壳的,无风扇,内部灌胶的。价格可能不止20

网友:
这个价钱,恐怕买不到质量好的充电器~

网友:
那么多充电起火的,都是锂电吧。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20以内想要好的太难了。拣漏除外。做这种生意的商家一般也是行家,到嘴的肉怎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吕航我买了两个,拆开都是新货。6灯那种

那种确实新货,我指的是公版模具那些

网友:
为什么拿20块钱赌命??

人命不值20块钱?

大厂有质量保证的不好吗?

网友B:
个人建议,20¥包邮还真买不到靠谱的锂电池充电器,
骰子这么多旧充电器,找个西普尔或者特能的改一下,去掉浮充,微调一下恒压电压,效果好得很。
我拿爱玛的原装充电器改的,西普尔代工,已经用了快两年了。
爱玛原配2011款西普尔48V12AH电瓶三段充电器改锂电池两段充|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3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20¥包邮还真买不到靠谱的锂电池充电器,
骰子这么多旧充电器,找个西普尔或者特能的改一下,去 ...

改了一个36的,电流只有1.4,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一个36的,电流只有1.4,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原来是是36v12ah的铅酸电瓶充电器,1.4a倒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C:
我有三组电动车用的锂电池,都是自己组的。充电器都是铅酸都改的,用了2年多了,一切正常。铅酸改锂电很简单的。

网友D:
楼主清单再加个亿玲,刚刚买了个不知道是不是翻新,反正后面贴纸是捅破的,也就是至少是开盖的,让我退货,我选的换货,打算买个力萌,不知道哪家是正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清单再加个亿玲,刚刚买了个不知道是不是翻新,反正后面贴纸是捅破的,也就是至少是开盖的,让我退货, ...

吕航我这次给多一次机会,跟客服再三确认是新的,如果不熟就仅退款。收到货确实是新的。第二次购买没和客服说,发个旧的。。。。联系客服说补发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吕航我这次给多一次机会,跟客服再三确认是新的,如果不熟就仅退款。收到货确实是新的。第二次购买没和客 ...

电动车充电器翻新怎么是不是翻新

网友(2020-11-30):
充电器低于200的我都觉得太差不敢买

网友:
楼主20真买不到好的锂电充电器。 我用过几款质量不错的,高兆,三石,powerstar。都百元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组电动车用的锂电池,都是自己组的。充电器都是铅酸都改的,用了2年多了,一切正常。铅酸改锂电很简 ...

能交流下 怎么用 铅酸 改铁锂吗? 我的铁锂是105AH 16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交流下 怎么用 铅酸 改铁锂吗? 我的铁锂是105AH 16串

105安建议你还是买成品大电流的,铅酸的电流普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