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华为魔盒,是否有必要买个当贝电器盒?另外,收费求搞定联通IPTV变...

楼主(2020-10-11):
第一、有个华为魔盒了,已经刷机,装了当贝市场,桌面。
今天京东入了了299元的当贝,发现其实都是网上节目源,要想看还是得充会员。
入手当贝就是想着找资源省事,不用频繁找软件安装。结果发现也不省心,不充会员,一开头全是广告70秒!!
是不是其实没必要用当贝了?要不要退了?

第二丶家里用的联通,有开通IpTV,但是一直没用。现在想在卧室开通(没有办法接网线了),家里联想新3刷padavan主路由拨号,小米2100做Ap,求收费搞定用华为魔盒看IpTV,或者有个什么抓去视频源办法?光猫搞不定破解。

网友:
退,必须退,看广告不说,还得交会员,交会员了看有些新的电影啥的还得另花钱。

节目上会有VIP 是会员可以看的,带收费字样的还得另花钱。

网友A:
要花钱的肯定退啊,不花钱绑定的就留着吧。不用iptv用HDP等软件一样可以看电视,不过有老人就麻烦点。现在的宽带不是以前的20m一下了,动辄300m不需要iptv的专用通道不挤占上网资源了。另外,菊花为的盒子海思的U不让人玩,也没人去玩,更不好玩,破解没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花钱的肯定退啊,不花钱绑定的就留着吧。不用iptv用HDP等软件一样可以看电视,不过有老人就麻烦点。现在 ...

直播用电视家尝鲜版没广告,老人看设置开机自启。看电影电视剧用TV影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播用电视家尝鲜版没广告,老人看设置开机自启。看电影电视剧用TV影院

TV影院可以看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TV影院可以看会员?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发过帖子,用无线收看河南联通IPTV。

网友:
引用 网友C:
TV影院可以看会员?

TV影院,只有一点支持广告(作者维护运营也是要成本的) 无会员制度。基本是白嫖类型

网友:
IPTV是需要绑定盒子mac的,中间通过wifi连接,运营商端收到的就是路由器的mac了。
可以这样尝试下:
1.记下盒子网口(注意不是无线)mac,连路由wifi;
2.路由使用网线连接光猫,并启用路由器的mac克隆功能(mac为步骤1记下的盒子网口mac);
3.iptv还开启了一些数据包啥的进行交互,所以,路由器还需开启DMZ功能,将dmz中的ip设置为盒子连接wifi后分配的ip。
理论上这样设置,运营商端和盒子间的连接是“透明”的,可以通过验证,正常收看iptv(盒子此时不能连互联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