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老款VC890d瞎换反光膜失败。求助

楼主(2020-10-11):
咸鱼附近有人卖万用表 搞了十只打发时间,

这个890我在论坛看过 很喜欢这款的外形

买来是这样的

矿坛有相似问题的帖子 说是偏光膜的事,就杀了一片夏普工控屏

不过我不认识哪个是偏光膜  也不知道正反有没显示区别。。

换好结果很坑 ,显示看不清  像白色的? 偏着看 比正着看清楚多了。。。。

有哪位大哥 能指点下,这玩意该怎么调整啊 材料还很多,N块显示器 手机屏幕

网友A:
你现在用的这块不是偏光膜。而且偏光膜是分方向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的这块不是偏光膜。

 从显示屏拆出来 有五片 ,我用了有反光厚的 和匀光板后面的白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显示屏拆出来 有五片 ,我用了有反光厚的 和匀光板后面的白色的

偏光膜是粘在玻璃上的,不是背光里的。玻璃上前后各有一片,用刀片可以分离开。你从别的屏上分离下来的也不能用,第一没有胶,第二贴上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买两张电瓶车用的膜或者显示器的膜都比你这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是粘在玻璃上的,不是背光里的。玻璃上前后各有一片,用刀片可以分离开。你从别的屏上分离下来的也 ...

原来如此,了解大哥, 吃好饭立马去仓库 找材料,今天看看能不能搞好 哈哈哈

网友:
感觉要换背面那个,前面的不用换

网友:
偏光膜调整好角度再往上贴。

网友:
建议你直接买偏光膜,然后贴上。这玩意是直接贴到屏幕上的,没法拆。

网友C:
去淘宝买,这个东西分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淘宝买,这个东西分角度的

没事儿,转转转转就搞定了。

网友D:
淘宝10有3张。我买3张还有2张多,出运费送张给你

网友:
换后边的那张,先把拆下来的屏,后边的撕掉,然后把屏放到买的膜上开始转动方向,感觉到反差最大的时候,摁住裁下来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10有3张。我买3张还有2张多,出运费送张给你

拼多多已经下单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多多已经下单了 多谢

哪家下的单?给个关键字,,我要换下电子钟的。。。。

楼主:
拼多多4.5元包邮的 十寸偏光膜,直接搜偏光膜就行了

网友E:
原来是楼主买走了,我看到的时候已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楼主买走了,我看到的时候已下架了

凌晨逛咸鱼看到的,就下单了,日置3256 修好就赚大了,数字不显示 只显示模式

网友F:
建议直接换表,省事,买偏光膜的钱+运费都够买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直接换表,省事,买偏光膜的钱+运费都够买个表了。

4.5元拼多多。。。。

网友:
找一个大点的老黑白屏,撕下后面的膜,用刀片贴着玻璃撬起一点,后膜是2层贴一起的,要从底下撬,2层一起撕下。
这样效果好,我前些天换过一个钟。
换背膜前

换背膜后,完美。

坏的钟,后膜已撕掉